请问如果工作电流超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流,会有危险吗?

楼主(2020-09-12):
比如互感器额定电流5A,但实际工作电流5-10A这样维持几十分钟
除了测量不准,会造成烧毁爆炸之类么?

网友:
应该不会,只是磁饱和,导线规格不能小于电大电流。

网友:
过流的结果只有三个
1 电线过热或损坏,一倍好像问题不大
2 磁芯饱和,输出不再线性关系,甚至不再增加
3 输出电压(电流)过大,使测试输入元件损坏

网友A:
没事 我做过功率因数补偿器 互感器过载是标配半把刀电工瞎选的互感器超过两三倍不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 我做过功率因数补偿器 互感器过载是标配半把刀电工瞎选的互感器超过两三倍不稀奇 ...

如你所说,一点事都没

网友:
问厂家咨询,我们用的一般2倍可长期工作

网友:
测量互感器电流大会饱和,次级电流就不会增大了,保护互感器可以保证10到20倍过电流误差也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