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块钱的烤箱,偶尔用来加热焊接下板子,能用不?

楼主(2020-09-12):
就是想尝试下不用烙铁,偶尔焊个普通小板。
看论坛里之前有坛友说多管加热、风扇对流,网上找了下也没找到。
因为自己只是偶尔玩下,要求不高,干脆就便宜的试试。

网友:
说个铲铲,照我说用莫大推荐那个空气炸锅还要好些,全温度循环无死角。。。

网友:
我有一台,用了5年了,当初帮我焊接了价值500元adi芯片。最近一年没有宠幸她了

网友:
可以的,11年前我就用这种纯机械控制的烤箱烤板子当回流焊。当时温度比较高,板子都是有些发黑。那时京东自营99的一款烤箱

网友:
我用铁板烧

网友A:
感觉论坛推荐那款空气炸锅改改温控曲线应该可以胜任

加个单片机,烤板子,烤鸡翅两不误

[自动脑补周星驰烤鸡翅.avi]

网友:
快手不是可以看到有些人自己做控制板来做小批量贴片

网友:
我用过,拿来当回流焊,因为焊工太菜了……
我用起来的感觉是还可以
反倒是钢网刷锡膏会难一点 —— qfp那种小间距的,当时打样的工艺,0.5mm间距的还做不了阻焊桥
总体还行

不过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吧
商业论坛里就有嘉立创smt、务实贴片,有几个坛友也有做
淘宝上也有手工焊接的

楼主:
已经买了个康佳的,72块钱。
就是图个新鲜,因为没试过。
要是元件稍微多的,肯定不自己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个康佳的,72块钱。
就是图个新鲜,因为没试过。
要是元件稍微多的,肯定不自己焊接。 ...

买长帝52升的,带上下两排加热管,热风循环。
加温控表可以小批量生产
最大的问题是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推荐那款空气炸锅改改温控曲线应该可以胜任

加个单片机,烤板子,烤鸡翅两不误

烤出来的鸡翅有锡膏的味道。

网友:
业余操作完全可以,只是板子面积尽量不要太大,否则各个位置温度差异太大,效果就不理想了。

网友B:
楼主别搞这么复杂了,20多块钱的恒温PTC加热板买一块烤板子效果很棒的,速度快还不占地方

网友:
空气炸锅估计风量太大,元件会吹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搞这么复杂了,20多块钱的恒温PTC加热板买一块烤板子效果很棒的,速度快还不占地方 ...

给个链接试试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这里放链接会不会被和谐,你淘宝直接搜 “PTC 恒温 加热板”,基本上都是250°的那种,根据你平时自己做的板子的最大尺寸来选,简单点的就选个面积大点的单块PTC加热板就够了,一般二三十块钱,或者选几块拼起来用(我就是这样的),想要好看的话就直接买成品的恒温加热台,稍微贵一点,这个要上百元了,但都比用烤箱改装回流焊省地方,你自己决定!

网友:
我的板子都是用烘箱回流,用正邦贴完,然后一次30块进烘箱,特别适合我这种量小要求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搞这么复杂了,20多块钱的恒温PTC加热板买一块烤板子效果很棒的,速度快还不占地方 ...

你买220度还是250度?

网友C:
后面开个口加个金属壳风扇 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开个口加个金属壳风扇 我就是这么干的

你的风扇有图片么?

网友:
PTC 恒温 加热板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买220度还是250度?

我买的220v 250度的,用了几年感觉焊接效果不错,烤的速度也比回流焊或者烤箱改的这个快,从冷上电到焊接好两三分钟一块板子,不过这个就不要谈什么焊接曲线了,纯粹就是把锡膏融化的作用,需要人盯着,看锡膏都融化了再多烤几秒钟就可以把板子取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220v 250度的,用了几年感觉焊接效果不错,烤的速度也比回流焊或者烤箱改的这个快,从冷上电到焊接 ...

底部加热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手拿风枪,一个手用钳子夹板子,得反复看风枪对的位置准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部加热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手拿风枪,一个手用钳子夹板子,得反复看风枪对的位置准不准  ...

看不懂你这样的操作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风枪从底部吹?

网友:
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哪一款)的 就是上下 各一个发热管    因为 我都用上了。

网友:
著名的铁板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这样的操作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风枪从底部吹?

往上吹芯片和元件不会飞啊,可以大风力吹

网友:
用过类似的 加了两个温控器,控制温度。  不过还是需要人时刻盯着。  应该是加个电路  到达温度延时停机 会好点。  另外要找个通风的地方。 要冒很大的烟
个人经验是不建议折腾。  摆件太累人了。 立创的 smt 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上吹芯片和元件不会飞啊,可以大风力吹

那这个铁板烧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技术书籍名字都叫 cookbo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