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和360腾讯有合作关系吗?LTSC安装完竟然出现这些垃圾软件

楼主(2020-09-12):
彻底惊呆了

镜像名字叫17763.1457.200909-0800.rs5_refresh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frev_zh-cn_4c386be6.iso
使用老毛桃U盘安装工具,进入PE再加载ISO安装的

网友:
老毛桃U盘安装工具干的

网友:
确认系统没问题,那就是PE的问题。

网友:
系统本身没有360腾讯 是你用老毛桃U盘时,老毛桃帮你装上的.;P

网友A:
这是老毛桃U盘安装工具干的,你直接把系统镜像刻录到U盘启动安装。不要通过大白菜、老毛桃、电脑店这类第三方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毛桃U盘安装工具干的,你直接把系统镜像刻录到U盘启动安装。不要通过大白菜、老毛桃、电脑店这类第三 ...

麻痹!死老毛桃,安装之前丁点没提示这个问题!

镜像如何“刻录到U盘”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痹!死老毛桃,安装之前丁点没提示这个问题!

镜像如何“刻录到U盘”安装? ...

我是通过软碟通的
首先去MSDN下载镜像
在软碟通中选择打开镜像

然后写入硬盘映像,选择对应优盘开始写入就好了

最后电脑重启选择U盘启动就能开始安装了

网友B:
我前天刚装了一个,跟你一样的系统。也是有这个,我是什么老山桃的PE

网上找了个说是没有广告的  优启通
https://www.itsk.com/thread-4095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刚装了一个,跟你一样的系统。也是有这个,我是什么老山桃的PE

不行,我无法忍受,我想办法重装

网友C:
去msdn i tell you下载,自己做到U盘安装就行了。

网友D:
推荐微PE,无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msdn i tell you下载,自己做到U盘安装就行了。

直接ISO解压到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ISO解压到U盘?

按7楼的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微PE,无广告

同推荐

楼主:
原来ISO直接解压到U盘,然后设置主板U盘启动就可以进入安装了

网友:
老毛桃弄的,

网友:
win10直接解压出来在硬盘里运行安装就行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pe装系统

网友:
大概四年以前就知道老毛桃,大白菜这俩B有带货,当时装完有360,直接重新再装一遍,用微软的官方的USB工具做一个启动盘工具搞定

网友:
日前火绒安全实验室发布分析报告称「知名」装机工具老毛桃和大白菜预装病毒会删除原系统里安装的杀毒软件。

老毛桃和大白菜算是国内比较知名的装机工具,当然知名归知名玩系统的用户应该都知道这些工具捆绑垃圾软件。

所以有经验的用户很少会使用此类工具,但其开发商花费重金在某度等搜索引擎投放广告吸引大量装机新手下载。

而核心目的自然是靠捆绑大量推广软件典型的例如 2345 系列软件和网址导航获利,甚至不惜动用木马病毒手段。

自动删除杀毒软件替换成360:

火绒安全实验室接用户反馈称使用老毛桃等装机工具制作系统装机后,原系统里安装的多款安全软件被自动删除。

火绒工程师溯源发现老毛桃和大白菜等工具预装病毒,在用户执行装机操作时会自动清理安全软件并进行替换等。

被清理的杀毒软件包括:火绒、腾讯电脑管家、金山毒霸、百度杀毒、铠甲卫士、金山卫士、360安全系列软件。

让人迷惑的是其病毒清理用户预装的各种杀毒软件包括360后 ,  又会自动安装360杀毒/360安全卫士等杀毒软件。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病毒将用户安装的杀毒清理掉,随后替换成有付费推广的杀毒软件比如360等。

当用户装机后激活360系列软件后 ,  老毛桃和大白菜的开发商就可以从360那里获得推广分成以此获得灰色收入。

捆绑大量垃圾软件:

火绒工程师分析发现老毛桃和大白菜装机工具执行病毒清理后,再将付费推广的垃圾软件自动安装设置网址导航。

例如装机后病毒会自动安装360安全套装、2345 浏览器等,且浏览器锁定2345主页并添加多个推广性质的书签。

被推广的软件包括 360、2345 以及广告书签等再向病毒开发商提供分成 ,  这也是老毛桃和大白菜最根本的目的。

这也是老毛桃和大白菜开发商会花费重金在某度付费推广的原因,毕竟给某度广告分成自己也可以赚到更多收入。

开发公司制作大量类似工具捆绑病毒:

老毛桃和大白菜现在的开发运营商均是东莞市互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注册多网站开发多个类似工具。

除老毛桃和大白菜外互泰网络还搭建电脑店网站推广捆绑垃圾软件的篡改版系统、晨枫工作室启动盘制作工具等。

不论是预装病毒还是删除用户杀毒软件或者篡改操作系统都危害用户权益,甚至可能会造成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

建议用户进行装机操作时不要使用此类流氓工具,推荐自己刻录U盘安装或者使用纯净的PE和装机工具进行安装。

网友:
微软本身就提供优盘启动制作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痹!死老毛桃,安装之前丁点没提示这个问题!

镜像如何“刻录到U盘”安装? ...

rufus

https://rufus.ie/

网友:
腾讯手机端app安装目录 tencent/tbs_live_log/文件下出现已使用过的其他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ISO解压U盘后设置U盘启动,成功安装好WIN10了
但是激活比较头痛,只能180天,不太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软碟通的
首先去MSDN下载镜像
在软碟通中选择打开镜像

兄弟,新uefi bios电脑不用烧,直接格成fat32然后解压就行了,开机按f12选uefi 你的u盘,就能直接进安装界面了。uefi bios内建fat文件系统,可以直接读u盘。

网友:
微软全家桶套餐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新uefi bios电脑不用烧,直接格成fat32然后解压就行了,开机按f12选uefi 你的u盘,就能直接进安装 ...

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ISO解压U盘后设置U盘启动,成功安装好WIN10了
但是激活比较头痛,只能180天,不太舒服 ...

现在没听说系统激活有难度的,https://v0v.bid/     自己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微PE,无广告

我也用这个,干净

网友:
老毛桃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ISO解压U盘后设置U盘启动,成功安装好WIN10了
但是激活比较头痛,只能180天,不太舒服 ...

淘宝5块钱买个激活码,重装系统保持有效。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注册机。实在想省钱,推荐你用KMS。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75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