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控制电路,经测试可以使用,给需要的人!

楼主(2020-09-12):
前段时间发帖咨询可控硅控制电路,得到各位的帮助!现在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了,现贴出来给给大家参考!
注意:
1、双向可控硅T1和T2是方向!
2、电路图上的MOC3081改成了MOC3010.

网友:
示波器颜色不错

网友:
2个817光耦可以用1个814

网友A:
MOC3081不是过0触发的吗?看波形,好像是有触发信号,马上就触发了.

网友:
这电路成本有些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81不是过0触发的吗?看波形,好像是有触发信号,马上就触发了.

不好意思,图上没改过来。换成了MOC3010!

网友B:
你输出控制什么负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出控制什么负载啊 ?

PTC加热器

网友: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C:
PTC可以调压控制温度吗?

楼主:
这开50%的波形

网友:
ptc调电流大小,然后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可以调压控制温度吗?

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可以调温,

网友:
过零一般做一半波形就可以了,另一半算时间。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123通道

网友(2020-10-15):
楼主你好,想请教您一下这个电路图上的输入端和负载端的问题,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D:
您好,我用了您的电路,但触发时间总是控制不好!有触发时间的算法或方案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了您的电路,但触发时间总是控制不好!有触发时间的算法或方案学习吗? ...

那你有可能是过零检测有问题吧

楼主:
这个控制很简单呀,你先把市电的半个周期分为100等分,10us为一份,(最大为100(可控硅全开),最小为0 (可控硅无输出));然后检测到了过零信号后,开始计时,比如数值是50;那就是等待10usX50打开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制很简单呀,你先把市电的半个周期分为100等分,10us为一份,(最大为100(可控硅全开),最小为0 ( ...

确实是过零没有测量准确。按照电路,得到的过零信号不是方波。波形如下(蓝色)

使用ADC进行采集,100us判断一次,大于4000(3.3V对应4096)认为达到过零。黄色是过零时产生的触发信号(蓝色是光耦输出信号)

蓝色是市电信号,黄色是触发信号

楼主:
我上面的KR4阻值写错了,实际上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