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输出的载波频率会跟着输出频率变化?

楼主(2020-09-12):
最近去了趟济南坐地铁的时候感觉地铁的电机变频器输出的载波频率貌似在跟着电机转速变化呢?后来谷歌了一下确实有这种说法,甚至有的地铁电机还会唱歌。有了解变频器的大神吗?变频器调制载波频率变化对电机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转速低,载波高,电机旋转平滑,转速高,载波低,开关损耗低,还有7段式、5段式切换的,也是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
就是同步变载频技术,可减少开关损耗,改善NVH。

网友:
怎么感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载波高,电机旋转平滑,转速高,载波低,开关损耗低,还有7段式、5段式切换的,也是降低开关损耗。 ...

如果没有PWM波的话电机上电压就是额定频率的方波了不会影响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PWM波的话电机上电压就是额定频率的方波了不会影响电机吗?

载波频率的降低也有限度的啊

网友:
恒载波比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