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抽油烟机玻璃面板触摸开关不灵敏怎么修?

楼主(2020-09-13):
当蒸汽大的时候,触摸开关就难用失效了,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能修好?

网友:
换芯片,否则无解

网友(2020-11-16):
这种是设计问题,没法修。改装一下就好了,买无线多路遥控开关,最好是86面板样式的遥控器贴在进门口。

网友:
擦一下油烟和水汽

网友:
先清洗掉面板和背面的油渍油脂和水汽,等干透,或用电吹风吹一下,再用带背胶的铝箔将背面的电路组件全部粘住密封,这个是油烟机售后教给家里老人的,然后我去密封的,但我最后用的是封箱胶带,效果很好,已好长时间老人再没有与油烟机售后纠缠,也没有向我们抱怨油烟机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