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保护操作系统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2020-09-13):
之前是用冰点,但是冰点这玩意是收费的,嗯嗯,我知道有扶贫解困版本,但是怕麻烦,嗯嗯,怕版权问题. 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有个叫影子系统影子卫士的,是免费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同学,说说功能怎么样?

网友A:
你是指360或是qq管家之类的软件吗?

这些软件本身不就是流氓吗?

网友:
win10裸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360或是qq管家之类的软件吗?

这些软件本身不就是流氓吗?

不是,是系统重启后就还原,适用于酒店客房间,网吧

网友:
原来你说的是系统还原软件。

听说过,没用过,帮顶。

网友:
是不是有种硬件叫还原卡?

网友:
有一种技术叫写过滤,启动后不会直接写硬盘,如果不执行保存命令,重启后就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系统重启后就还原,适用于酒店客房间,网吧

买联想dellhp教育集采的电脑,带网络同传系统还原,联想的最好用

网友:
win10裸奔好几年了,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 就很好

网友:
win10裸奔好几年了,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 也关了。

网友:
一直在用NOD32的试用版,过期了就再找一个试用KEY,再续几个月。

网友:
从不用卫士管家,或其它杀毒软件。你都需要干啥,这么招毒

网友:
影子系统好用,适合防小孩,测试病毒,稍微会一点电脑的都防不住,右下角有运行图标,点岀来可以设置关闭。

网友(2021-06-02):
不知道 是不是你们说的影子系统,电脑重启后就回到你原来的样子;可以分盘设置。我这边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失效,要解开一下重新设置一次,但解开后能回到原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