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测试15A如何测试

楼主(2020-09-13):
如题,我向供应商定制了一款持续放电电流达到15A的电池,现在我想测试一下是否真能达到15A,怎么测试?我一开始想的是找大功率滑动变阻器,但是实现1起来不切实际,有人指导下吗?

网友:
买电炉丝,剪合适阻值组合联接后放水里,然后接电池放电。这方案成本易制,没什么好说的吧

网友:
电子负载,电池容测试仪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发帖吧

网友:
去买点电炉丝,截断使用,可靠便宜

网友:
我去电源厂家参观,他们是批量老化,也就是台逆变器,把直流逆变成交流送到电网,他们说不然太费电,这样节约电费。

网友A:
直接买根铁丝就可以,风扇吹散热,成本最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根铁丝就可以,风扇吹散热,成本最低吧

泡在水里,成本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在水里,成本最低。

泡水里会电解,阻值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