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VESC75无刷电机控制器功能验证完成,开源原理图,程序,制版文件,BOM清单等,已上传附件!!!

楼主(2020-09-13):
一、基本情况说明
1、基于VESC75,电压最大支持75V ,因为采用主板控板和驱动板分离设计,目前主控板输入电压范围为13~90V DC,,驱动板电压支持13-80V DC,配合使用不要超过80V DC如果更换功率驱动板的话可以支持更高电压和功率,目前支持18串,后续升级驱动板支持到24串锂电池。
2、主板和驱动板均采用10*10cm的规格,采用4层板设计兼顾散热,60V/1KW以内功率基本不用加散热板。
3、功率驱动mos采用英飞凌的低内阻MOSFET IPT015N10N5,电压100V,单管电流最大300A,典型内阻1.5mΩ,散热足够的话跑200A问题不大,唯一缺点是这个管子有点小贵,整个三相桥下来近150RMB。
4、接口兼容VESC,并且增加了部分IO控制和扩展模拟AD采样口,AD芯片采用ADS1115 16位AD采样芯片扩展了4个AD口,目前没有用到。
5、电流采用TI高共模电压电流传感器INA24X系列,采集精度足够高,抗PWM干扰,采样电阻用的是0.2mΩ的大功率合金采样电阻,稳定可靠。
6、目前板子已经小批量10套,V1.0首版功能已经验证,V1.1进行微调兼容V1.0,电机运行正常。
7、基本上所有芯片均为进口芯片,电源使用LT和TI的DCDC,驱动芯片和电流采样芯片是TI的,驱动芯片英飞凌的,只选贵的,不选对的,目前核算了一下10套的成本基本在700左右,其中硬件物料成本580左右。
8、配合VESC上位机工具软件能自动测量绕组电阻、电感等参数,有传感器的电机还可测量其极对数等参数。
9、支持ABI接口的光电编码器及SPI总线的AS5047或AS5048A角度传感器。
10、程序移植成keil版本了,也有Ubuntu版本,顺便把bootloader也移了,重新编译了VESC_Tool编译生成了白金版本软件(没啥用,只是图标显示白金版本,功能和免费版本完全一样),白金版软件就不上传了,原作者是收费的,只上传免费版本。
11、上个帖子只是发了V1.0版本测试图片,由于是第一次制版没有完全测试,没有进行开源,第二批打样了10套基本没啥问题,所以可以开源了,坛友可以自己打样玩玩,BOM单也完全开源。
单个链接在最后。

楼主(2021-04-23):
抽空写了个调试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A(2020-09-13):
请教下,电机驱动上,100V的MOS,输入电压能达到90V?如果有尖峰,管子不会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电机驱动上,100V的MOS,输入电压能达到90V?如果有尖峰,管子不会容易坏? ...

驱动电流小没问题,尖峰不是很大,没啥问题,大电流最多工作到80V,MOS管是不能过压的,大负载情况下基本过压必坏,留20%余量,极限需要留40%!

网友B:
楼主将附件分卷压缩成每个15兆以内,就可以上传上论坛。

百度盘很快就无法访问的。

注:上传到论坛才能获得精华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附件分卷压缩成每个15兆以内,就可以上传上论坛。

百度盘很快就无法访问的。

好的,我试试!今天估计不行了,已经超过上传限制了

楼主:
打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kQy9JkkbQz549x5wXHDyg 提取码: jrf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今天估计不行了,已经超过上传限制了

多谢楼主分享!看了一下,附件代码是基于Ubunt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看了一下,附件代码是基于Ubuntu的?

是的,linux编译环境

网友:
记得楼主要分享MDK版本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电机驱动上,100V的MOS,输入电压能达到90V?如果有尖峰,管子不会容易坏? ...

输出90V,用100V的管子,不够安全,耐压也要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90V,用100V的管子,不够安全,耐压也要有足够的余量

问下  方波用比较器如果续流太大   怎么处理比较好   偶尔续流占一拍的0.6  0.7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今天估计不行了,已经超过上传限制了

请问一下,程序方波是哪种形式呢,比如pwm-on, pwm-pwm, on-pwm ,还有续流用的是同步续流吗,如果有研究到,请指点。

网友:
楼主,您让某宝上卖400元源码的家伙情何而堪呢,哈哈

网友:
有人移植过,当然版本可能不同

网友:
精华,打赏!

网友:
感谢分享。~看起来没少下功夫啊~

网友:
感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
火钳流明,VESC开源

网友:
看得出来作者非常用心设计
支持!
非常漂亮!

网友E:
可以让一套给小弟吗? 价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让一套给小弟吗? 价钱多少?

可以,还有1套,坛友直接成本价750,闲鱼直接搜VESC75应该能搜到!本贴回复后闲鱼发送id,楼主给优惠,资料是公开的,也可以自己打样做

网友:
帖子含金量高,谢谢楼主!

网友F:
楼主你好,没找到keil工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没找到keil工程文件

去看8楼

网友:
这个帖子全是干货啊,楼主牛逼,人狠话不多

网友:
只有看的份,全开源也玩不转,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还有1套,坛友直接成本价750,闲鱼直接搜VESC75应该能搜到!本贴回复后闲鱼发送id,楼主给优惠,资 ...

请发送id ,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发送id , 多谢楼主

你咸鱼搜VESC75

网友E:
大大 , 有淘店不?我方便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 有淘店不?我方便拍下

没有淘宝店,不是专业卖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kQy9JkkbQz549x5wXHDyg 提取码: jrf8

楼主好人,学习学习

网友G:
如果做220V的BLDC, 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220V的BLDC, 有什么建议呢?

220V的bldc有讲究的   一不小心就炸了

网友:
楼主这个太优秀了;

网友H:
楼主V5

这个是无刷电调? 高压?100A? 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淘宝店,不是专业卖这个的!

已付好了 , 谢谢

网友:
谢谢,给力的开源

网友:
楼主V5,支持开源,感谢!

网友:
这个牛,非常感谢分享,后期慢慢学习。

楼主(2020-10-16):
引用 网友H:
楼主V5

这个是无刷电调? 高压?100A? 牛

目前最大不超过80V,如果需要更高电压需要更改驱动板。

网友:
正要学习这个,感谢楼主的资料和分享精神,我后面也开源下我做的一些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kQy9JkkbQz549x5wXHDyg 提取码: jrf8

请问楼主vesc和odrive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啊,一直不明白,驱动技术有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I:
楼主,你这个贴片螺母 能提供个购买链接吗? 我有个项目上刚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贴片螺母 能提供个购买链接吗? 我有个项目上刚好用的上。

伍尔特的

网友J:
楼主现在还有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还有板子吗?

还有几套,闲鱼搜VESC75

网友:
keil版本不公开吗?

网友K(2020-12-01):
咸鱼上好像还有,确认一下是如下图片吗?是的话我也来一套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咸鱼上好像还有,确认一下是如下图片吗?是的话我也来一套耍耍

是我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90V,用100V的管子,不够安全,耐压也要有足够的余量

控制好就没问题,我见过行业头号大厂72V系统用75V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附件分卷压缩成每个15兆以内,就可以上传上论坛。

百度盘很快就无法访问的。

莫大,我手机操作失误点了举报,这个可以撤销吗?

网友(2021-01-07):
百度网盘还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很用心,学习研究下

网友:
给力,这个比先前好多了,非常棒的叠层结构。

网友(2021-02-15):
我怎么就忘记mark了呢。

网友(2021-03-25):
VESC75无刷电机

网友(2021-08-14):
这个 VESC 就是 BLDC 的驱动,不是 PMSM 的,是吧?
楼主的板子能用来驱动 PMSM 吗?

网友(2021-09-17):
请教一下,附件给的程序不是keil版本的吧?

网友:
楼主~~MD_K的附件挂了,几十M能不能传坛里?

网友(2021-11-11):
VESC75无刷电机,感谢分享

网友L(2022-05-13):
高人啊,有没产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人啊,有没产品卖

之前做的还有两套,现在做不了了,芯片太贵了,不划算!

网友:
楼主,我没有做过电机控制,想请教一下ODriver还有SimpleFOC,以及这个VESC 是不是使用环境不一样的,高速旋转用VESC,机器人关节这类位置,力矩控制用ODriver,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感谢分享,VESC无刷电机,学习了

网友M(2022-06-26):
谢谢楼主开源,我想问问楼主测试这个板子时给的控制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开源,我想问问楼主测试这个板子时给的控制频率是多少啊?

20k~30K 之间,频率高点电机噪声小

网友:
感谢分享,VESC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0k~30K 之间,频率高点电机噪声小

有试过再高点吗,不会炸板子吧。

网友:
Mark! 做个标记

网友(2022-08-08):
大佬,能求一个四磁极120霍尔角度无刷电机的换向表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都是满满的干货,技术非常厉害,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3-02-18):
请问楼主,有卖的的板子吗?

网友(2024-07-04):
还有新的打包分享链接吗?旧的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