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丢了远程电脑的 IP ,就用 scanssh 找回它

楼主(2020-09-13):
在以前,我通常是用一个线程定时发送外网的 IP 到指定邮箱的,但偶尔也会遇到问题:

1、专门报告链接 IP 的网站挂了或内容结构变了;
2、运营商的 DNS 服务器挂了;
3、该线程被系统杀了;

等等,等等 ... 总之家里的外网 IP 换了就无法知道了,只能等到某天回家才行。

后来看到 SSH 端口扫描工具发现可以用来查找自己服务器端口,从而确定自己服务器的外网 IP。

当然,你服务器所处的 IP 段不大,比如我的就在固定的 256 个 IP 内,

否则可能要将 24 换成 16 来扫描 65535 个 IP 地址。

例子,我的 22 端口通过路由转发,对外的端口是 22322,系统是 Debian:

$ sudo scanssh -s ssh 152.113.45.1/24:22322 | grep Debian
152.113.45.113:22322 SSH-2.0-OpenSSH_7.9p1 Debian-10+deb10u2
Effective host scan rate: 6.75 hosts/s

说明在 152.113.45.113 上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A:
也可以换成nmap
端口业务协议识别也挺准的

网友B:
有点好奇为什么不用DDNS呢,我用的好像从来没挂过,最差也是等半小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换成nmap
端口业务协议识别也挺准的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DDNS我用了好多年了,一直很稳定。直接用阿里云的域名加阿里云API做的DD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好奇为什么不用DDNS呢,我用的好像从来没挂过,最差也是等半小时更新。 ...

很久以前尝试过,貌似经常被封,后来就没整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NS我用了好多年了,一直很稳定。直接用阿里云的域名加阿里云API做的DDNS.

还在很久之前体验过,体验很糟,后来就一直不碰这个了。

网友D:
152.113.45.1   这个网段是怎么确定的?动态拨号这个网段一直不会变?

网友E:
可以用no-ip网站提供的服务,运行一个小程序, 还送域名

网友:
nmap -sP 192.168.1.1/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2.113.45.1   这个网段是怎么确定的?动态拨号这个网段一直不会变?

152.113.45.1 这个域名的最后一位无所谓,它是运营商之前分配的动态 IP 段(32 bit),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 IP 段在开头那三个数字域是不是每次换 IP 时都一样。

若无论何时都只是最后那个数字  152.113.45.1 ~ 152.113.45.255 在变换的话,

就可以断定自己的 IP 段就在那个范围内,即 24 个位(bit)是固定位。

所以你要传给指令的 IP 段就是 152.113.45.1/24,若想扫描 65535 个 IP 段,只要输入 152.113.45.1/16 就行了。

指定 24 的话指令会从 152.113.45.1 扫描到 152.113.45.255 ,指定 16 的话,会扫描 152.113.1.1 ~ 152.113.255.255

楼主:
尝试了一下该指令,能找到主机,但不会报告具体的 OS 信息,这样容易误连接到别人的服务器上。

PS ,补充一下:

nmap 可以添加参数 -sV 来报告服务器信息,这样就和 scanssh 一样了。

$ sudo nmap -O -sV -p22322 152.113.45.1/24 | grep Debian
22322/tcp open  ssh     OpenSSH 7.9p1 Debian 10+deb10u2 (protocol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一下该指令,能找到主机,但不会报告具体的 OS 信息,这样容易误连接到别人的服务器上。

PS ,补 ...

学习了,一般我就内网扫扫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2.113.45.1 这个域名的最后一位无所谓,它是运营商之前分配的动态 IP 段(32 bit),

你可以看看自己 ...

我的地区连第一位都频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no-ip网站提供的服务,运行一个小程序, 还送域名

no-ip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地区连第一位都频繁变。。。

你那个夸张了吧?IP 段通常是按地方分配的,

某个地区的 IP 变化也就在一个小范围内的。

除非你的运营商所用 IP 是借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夸张了吧?IP 段通常是按地方分配的,

某个地区的 IP 变化也就在一个小范围内的。

中国电信  一线城市  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电信  一线城市  公网IP。

好吧。我的联通用了应该六七年了,前三段似乎就没变过,只在第四个数字上打转。

网友:
所以比较普遍使用的方法还是多配几个探测ip服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