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板子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

楼主(2020-09-13):
请教下,这个板子有什么用?
猜测光耦隔离?高低电平转换?npn转pnp?
74hc08d
74hc11a
最下面大块应该是电源模块吧,左右两侧led指示灯;中间小黑块不知道(不知道与门and干什么用 小白一个,来论坛主要看新闻。。。)

好像看不到图片啊

楼主:
看到图片了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你应该拿个兔子,问我们是公的还是母的

网友:
没看见光耦,估计是电平转换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子,你就不能拿个万用表量一量,查查芯片手册, 把图画出来?

网友:
上面不是有写las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