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过电阻值改变正玄波震荡方案

楼主(2020-09-13):
设计一款低频正玄波振荡器电路,频率从1k~500kHz范围,能通过一个电阻变化调节输出频率,或者通过电压变化调节输出频率,万分感谢!
普通的RC震荡电路都是需要同时改变两个阻值才能修改频率的,压控振荡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求实现方案。

网友A:
dds或者dac的方案吧

网友:
用stm32, dac查表输出,电阻值进adc,不过500kHz恐怕高了点。要不就用dds芯片,ad9833, 9834之类, 500kHz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或者dac的方案吧

这样可以,但有点复杂了,想找一个简单点的方案,输出的频率变化范围可以小一点

网友B:
纯模拟的你愿意试试吗,先做一个压控振荡器,用变容二极管调频率,频率假设10.0兆到10.6兆,然后再做一个10兆的晶体振荡器,然后两个频率混频再滤波得到1-500k,这样你就可以实现用电阻或者电位器调变容二极管上电压从而改变频率的目的了

网友:
用PWM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模拟的你愿意试试吗,先做一个压控振荡器,用变容二极管调频率,频率假设10.0兆到10.6兆,然后再做一个10 ...

这个可以,如果能不做混频,直接用震荡电路生成可能更简单一些,还没找到低频的压控振荡器

网友C:
1.模拟电感(有源电感)+C 组成震荡.
2.可调方波振荡 + 4017+权电阻拟合正弦波表+低通滤波
模拟电感以及方波振荡器均可以用一个电阻调节得到不同电感量以及频率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2285
DDS芯片 AD9833+单片机的ADC,已实现,有源码,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模拟电感(有源电感)+C 组成震荡.
2.可调方波振荡 + 4017+权电阻拟合正弦波表+低通滤波
模拟电感以及方波 ...

方波滤波的方案想过,但低通滤波器也需要根据频率的变化调整截止频率才能实现滤除谐波,滤波器就没法设计了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5965875868860.html
这种直接电流控制程控运放的开环带宽,直接将运放的临界自激振荡频率作为输出(临界自激状态下输出的是正弦波).

网友:
找ICL8038的方案应该可以的。便宜的话用NE555出来方波再用运放转正弦波

网友(2021-08-14):
ad650 值得拥有

网友:
压控振荡器滤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