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3):
产品只是一些简单的数据处理,但需要2个DDR3跑到800M带宽才够,由于自己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少,担心DDR部分踩坑,所以想购买一套成熟的硬件方案。
就是一套FPGA+DDR的核心板,提供原理图 PCB图以及基本的DDR测试代码即可,DDR速率需要达到spartan6-3的极限值800Mbps
如果哪位坛友手上刚好有类似方案,可进一步沟通

网友A:
用FTG256就行。CSG324太贵了(小众)。可以配16位DDR3,但是256就只有上下两个bank走IO了,数量比较受限,但好处是1.0的BGA容易布线。对着PIN走,DQ0~DQ7,DM0,LDQS,LDQS#一组,以此类推。布线注意A/D区分开,时钟做好隔离,跑800Mbps拉一下等长,A相对于CK不超过+-10mm,D相对DQS不超过+-5mm就行。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有道理,FTG256两片DDR2,上下bank,每片16位625mbps,还可以帮你搞下,也就是读写通道变成完全独立的两个通道

网友B:
有核心板賣,好像容量更大是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核心板賣,好像容量更大是45的

有在淘宝看过,核心板都是只有一片ddr,存储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TG256就行。CSG324太贵了(小众)。可以配16位DDR3,但是256就只有上下两个bank走IO了,数量比较受限, ...

感谢指教!256的IO太少了,核心板还需要65对的差分io与外界传输数据,贴子里忘了写。324的应该差不多刚够用

网友:
zynq的核心板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256的IO太少了,核心板还需要65对的差分io与外界传输数据,贴子里忘了写。324的应该差不多刚够 ...

接俩ddr3+65对lvds的话你还是考虑484的吧。324的io悬,再一个0.8的bga拉线困难,绕多圈很费劲(除非不差钱上8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俩ddr3+65对lvds的话你还是考虑484的吧。324的io悬,再一个0.8的bga拉线困难,绕多圈很费劲(除非不差 ...

是的,324想扇出所有io,还要全部差分,估计够悬

网友:
这个需求直接用484+2片ddr3吧

网友:
看一下矿机板吧,便宜,估计也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俩ddr3+65对lvds的话你还是考虑484的吧。324的io悬,再一个0.8的bga拉线困难,绕多圈很费劲(除非不差 ...

如果用484封装的话,那是不是直接用A7系列,性价比还更高一些?
这个封装的spartan6价格感觉跟A7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84封装的话,那是不是直接用A7系列,性价比还更高一些?
这个封装的spartan6价格感觉跟A7差不多了 ...

肯定的。另外安路的也可以考虑,虽然ddr核没有。哪天xilinx被禁运了就蛋疼了,我正在全面转向安路fpga。

网友C(2020-12-02):
引用 网友A:
用FTG256就行。CSG324太贵了(小众)。可以配16位DDR3,但是256就只有上下两个bank走IO了,数量比较受限, ...

1UI=1.25ns,按照你的经验说的1ns传输的距离是10cm,所以10mm的的话,眼图就缩小了100ps,那变成了1UI的大小为1.15ns。那一个系统里面,眼图多大才能够被识别?即怎么算,如果跑800Mbps拉一下等长,A相对于CK不超过+-10mm,D相对DQS不超过+-5mm就行中的+-10mm和+-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1UI=1.25ns,按照你的经验说的1ns传输的距离是10cm,所以10mm的的话,眼图就缩小了100ps,那变成了1UI的大 ...

保证0.7ui及以上通常可以满足ber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