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上区分5类,超5类,6类,超6类网线的区别。

楼主(2020-09-14):
我先说说我理解中的概念,剩下的大家补充或指正,也可以说说7类线。

性能:5类,超5类适用于100M网络环境,6类,超6类适用于1000M网络环境。但超5类在短距离(如10来米)也可以跑千兆速度。

物理:
6类,超6类与5类,超5类区别:6类,超6类比5类,超5类多了一条十字骨架。把4对双绞线隔离开,减小互相干扰。
5类,超5类区别:5类标识CAT-5,铜芯直径为0.45mm以下。有的是8条线都是铜包铝;有的是1,2,3,6条线都是铜包铝,其他线是铁线。超5类标识CAT-5E,铜芯直径为0.45mm-0.51mm,有的是铜包铝,有的是纯铜,有的是无氧铜。双绞线的绕距比5类要密。
6类,超6类区别:基本上应该是无氧铜了吧 ,超6类线径更粗,绕距更密。

网友:
呵呵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300米长度测电阻   。5类的27欧。6类的21欧。   其它随便什么铜包铝,铜包铁都是假货啊兄弟。没有看的必要。不合格品就是垃圾。

网友A:
网上各种鉴别真假,各种测试其实都是商家卖假线忽悠人的。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测电阻。27和21欧的数据也是根据铜的电阻率计算得来的。有兴趣自己算一下。包括家里的照明线铜线都可以这么判断真假。不是纯铜就是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各种鉴别真假,各种测试其实都是商家卖假线忽悠人的。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测电阻。27和21欧的数据也是根 ...

那个十字隔离架应该也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十字隔离架应该也有作用。

但是十字架没人造假的

网友B:
7年前京东自营买的无氧铜五类线,电阻好像一米都0.5欧以上,十分夸张。
不过10米左右跑1000兆还没问题,长距离肯定不行,衰减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年前京东自营买的无氧铜五类线,电阻好像一米都0.5欧以上,十分夸张。
不过10米左右跑1000兆还没问题,长 ...

我认为长距离速度下降不是因为阻抗,是因为干扰。不信你用一米线加个电阻试试

楼主:
水晶头方面,5类,超5类是一种,6类,超6类,7 类超7类是另外一种?

网友:
成品机压扁线,40米跑千兆也没问题,家里在用着~~~

楼主:
原来千兆是8根线全用上。难怪我家里的CAT5,最高只能跑96M。这条线4,5,7,8,是铁线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晶头方面,5类,超5类是一种,6类,超6类,7 类超7类是另外一种?

5类6类的水晶头是一样的,超六类和7类的水晶头不一样。
5类和6类是各颜色线直接捅进去,水晶头后部有个塑料卡子压住线皮固定的,超六类开始因为线径变大,前面金手指部分会有个塑料片帮你把各颜色线上下波浪形穿好(省空间),水晶头后面是用可以变形的铁片夹住线皮固定的
国内超6类线不多,价格超贵

楼主:
千兆网口如果其中一条线断了会重样?速度变成750M?假如是1,2,3,6以外的线断了一条会变成100M吗?如果是1,2,3,6其中一条断了会是完全断网还是750M?

网友C:
标准上没有cat6e吧,都是厂商自己乱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兆网口如果其中一条线断了会重样?速度变成750M?假如是1,2,3,6以外的线断了一条会变成100M吗?如果是 ...

会变成百兆 ,1236断则直接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上没有cat6e吧,都是厂商自己乱标的

CAT6和CAT6A

网友(2020-11-13):
前几天用了一根 7类线。 7类线比 6类线要软。它的每对双绞线都加了铝箔屏蔽,然后外面又总的加了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