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过冲问题

楼主(2020-09-14):
温度传感器反应迟钝的系统怎么调啊?串口回来的温度曲线,就过冲2.5℃,但是用温度表测会高出设定值10度了。

系统温度传感器做了封装,本身包了铁皮,外部的温度计测温头没有包东西,直接暴露在气体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测的同一点温度。比如:外部温度计显示50℃时,系统自身的传感器才显示35℃,若系统一直恒温在50℃,大约等2-3分钟,系统温度传感器反馈的数值才能达到50℃。

网友:
设低点。字数补丁。

网友:
增大比例带,增加微分

网友:
再重新学习并理解pid

网友A:
PID就是为了解决系统延时问题的,如果结果不满意,只能说参数还不够适合,继续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就是为了解决系统延时问题的,如果结果不满意,只能说参数还不够适合,继续调整。 ...

调P的时候,增大p一定会出现震荡曲线吗?为什么我这个系统出现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就是为了解决系统延时问题的,如果结果不满意,只能说参数还不够适合,继续调整。 ...

系统温度传感器做了封装,本身包了铁皮,外部的温度计测温头没有包东西,直接暴露在气体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测的同一点温度。比如:外部温度计显示50℃时,系统自身的传感器才显示35℃,若系统一直恒温在50℃,大约等2-3分钟,系统温度传感器反馈的数值才能达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