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HUB硬件开源贴

楼主(2020-09-14):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目前发货基本结束,还有莫大的两台存档产品和2位坛友的没发货,争取明后天发出。
这一批由于成本限制贴片只贴了标贴元件,插接件都是手工焊的 所以发货速度慢了点
1.3寸 面板原理图

功率板 原理图
电源部分

SW3518S部分

网友:
版主辛苦了,powerhub用起来超级爽。

网友:
后面还有套件吗?

网友:
感谢分享,手工装配真不容易。

网友:
感谢分享,外观非常漂亮

网友:
性能 外观都非常棒

网友A:
感谢楼主,等待是值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等待是值的的、

网友:
请问楼主,sw3518 和 sw3526 的寄存器是不是差不多?官网找不到sw3518寄存器手册。

网友B(2020-12-03):
版主,你好,请教下。我自己画了个图,读取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怎么跟实际电流大一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请教下。我自己画了个图,读取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怎么跟实际电流大一倍多? ...

贴原理图 和程序代码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原理图 和程序代码看看

电路图就是按照你发的那个来的,pcb layout这个布局不好影响大吗?
感觉是pcb的问题,读取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对的,电路的取样电阻也是5毫欧。
输出电流的ADC不乘以2.5倒是跟输出的实际值差不多。
uint16_t sw3518sReadAdcValue(uint8_t type)
{
        uint8_t data_h,data_l;

        sw3518sWriteByte(ADC_DATA_TYPE,type);
        data_h = sw3518sReadByte(ADC_DATA_BUF_H);
        data_l = (sw3518sReadByte(ADC_DATA_BUF_L)&0x0F);
        return (((data_h<<4)&0xFFF0) | data_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就是按照你发的那个来的,pcb layout这个布局不好影响大吗?
感觉是pcb的问题,读取输入电压,输出 ...

哥们,有没有寄存器的资料啊?给一个?

网友:
楼主我最近使用PowerHub的时候遇到一些小问题,还劳请分析一下哈:
我使用小米的65W PD充电器然后使用100W的两米C2C线给PowerHub供电,
然后再用小米PD充电器原装的1米C2C线给超薄本进行PD供电,
显示输出电压大概是19V多的样子,电流1A多都很稳定,
但是输出有时候,会导致PowerHub突然熄屏断电,直接拔掉所有的电源连线再插上也不能恢复,需要将PowerHub断开连接并放置一段时间即可恢复
感觉像是内部的温度保护或者自恢复保险丝动作了,
如果直接用65W的PD充电器给超薄本供电是没出现过电源丢失的情况
我猜是不是65W的PD供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如果我去买一个24V/5A的DC电源作为总输入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是不是电脑和PowerHub协商的结果是100W,导致电脑申请了过多的电流导致过流?(如何查看电脑实际的协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