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气能热泵带地暖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14):
各位大佬好。有一台格力空气能热水域KFRS-12 现在想接到地暖上加热地暖,但是看了一下系统图感觉有点问题,请教一下能不能改一下。
图上14是用户侧水温探头,15 是电磁阀, 13 是自动增压泵。电磁阀由主机控制。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刚开始没考虑到,只安装了两根热水管道,我在14和13之间接一个分支到家里洗浴热水管道,这样没问题。但是在这之间接地暖的话,电磁阀不打开 水没法循环啊。 怎么搞?

网友A:
先计算下,以北京及以南这个区域为例按照100W/平方米计算供热功率,如果不够就别弄,带不起来。
另外供暖管道一般是独立且封闭的,暖气、地暖的水都是比较脏的。

网友A:
北京附近这边有安装空气能供暖然后又拆除的,如果是长江以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下,以北京及以南这个区域为例按照100W/平方米计算供热功率,如果不够就别弄,带不起来。
另外供暖管 ...

这个热泵 制热功率 11KW多,就算冬天6WK,应该带个40平米没问题,冬天不全开,就开卧室应该有点效果。老房子我装过暖气片,房子大概18平米,高3.5米,老房子窗户保温不好。暖气片2平米左右,用锅炉烧热后房间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附近这边有安装空气能供暖然后又拆除的,如果是长江以南可以试试,

为什么拆除?国家不允许?还是没效果。我在南京。

网友:
1、空气能热泵冬天效率比较差,室外温度越低效率越差,北京附近冬天室外温度最低到-15℃,然后灰尘比较大,运行一段时间后室外散热器结冰加上灰尘,这时候就要除霜,然后反复就是这个过程,比理论上300%效率差很多很多,可能还要用到电辅热。
2、锅炉的功率是比较大的,即使带着暖气片锅炉也可以把水烧开,但是空气能最高就加热到50℃。
3、如果是长江以南,供暖面积比较小可以试试。
4、上面100W/平方米是经验值,跟地域有关,正常计算是假定室内温度为25℃,室外温度是-15℃,则温差为40℃,房屋的六个面(上下左右前后)的各自面积乘以散热系数(不同材质不一样:24墙、37墙、双层玻璃、保温材质等各不相同)然后相加,再加上通风对应的热量就是需要供暖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拆除?国家不允许?还是没效果。我在南京。

自己装的,制热效果不好吧,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装的,制热效果不好吧,或者其他原因。

自己建的房子,这边装地暖的比较少。找过专业装地暖的,工程量少,人家也看不上,价格也非常高。我自己搞免回填干式地暖。难度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热泵 制热功率 11KW多,就算冬天6WK,应该带个40平米没问题,冬天不全开,就开卧室应该有点效果。老 ...

3.5米的层高,热空气都跑到房顶了吧,下面很难暖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米的层高,热空气都跑到房顶了吧,下面很难暖和起来。

以前自己建房 一般都是3米7 8 高。 暖气片温度可以很高,当时室内温度28度左右。我现在建的 装修完 净高度也有3.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建的房子,这边装地暖的比较少。找过专业装地暖的,工程量少,人家也看不上,价格也非常高。我自己搞 ...

我的意思是住户自己装的,不是政策不让装,政策是不让烧煤,所以才装的空气能,后来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自己建房 一般都是3米7 8 高。 暖气片温度可以很高,当时室内温度28度左右。我现在建的 装修完 净高 ...

有两个散热需要计算和设计,一个是房屋对室外散热,另一个是暖气片对室内散热。
暖气片对室内散热过程:简单判断原则是:暖气片很热,屋里不热,暖气片小了,加大暖气片;
                                                             暖气片不热,就是炉子小了;
                                                             自循环暖气会出现暖气片上面热下面不热,炉子那里烧开了,这种是暖气系统循环不好,要么抬高暖气片,要么增加循环泵。
取暖最根本的是做房屋保温,否则,取暖功率很大,屋里温度还上不去。
如果是老家可以自己弄弄,如果只是父母在老家,地暖弄完了发现空气能带不起来可以换电采暖的,老人在家,取暖面积不大,省心就好,选个不用维护的,取暖费用到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