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是什么材质的PCB板,嘉立创可以做吗?

楼主(2020-09-15):
如题,这是什么材质的PCB,是用的什么加工工艺,大概价格是怎么样的,嘉立创可以做吗?有知道的网友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普通双清板材,单面板就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双清板材,单面板就这个效果

谢谢,这种双清板的板材是FR4还是其它什么材质.它这个工艺就是不喷绿油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在JLC做了,价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在JLC做了,价贵

知道哪里有做这种板子的吗,像这种要求不高的板子在嘉立创做,确实不划算,还占用了他们的产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哪里有做这种板子的吗,像这种要求不高的板子在嘉立创做,确实不划算,还占用了他们的产能. ...

FR-4(黄芯料)单面 黄色阻焊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4(黄芯料)单面 黄色阻焊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好的,谢谢

网友:
这只是普通FR4覆铜板,没有厂家logo。

没有任何特别。

网友:
您好,FR-4(黄芯料;这边几个品牌随机板材,有可能随机遇到白芯料),单面板(下单选1层,纯单面工艺的话),黄油阻焊(重点是:不印阻焊油的地方,走线对应的那个阻焊层要开窗出来,画出相应的实心形状,以便能露出基材),丝印是白字,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不要用这种灯,这应该是成本最低,质量最差的灯了

网友:
电容降压的LED灯?

网友:
阻容降压大串联,这方案现在还有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