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往铺铜放过孔不会自动获取网络,DRC容易失效,生Gerber时才报错

楼主(2020-09-15):
目前遇到比较频繁的就是这2个问题

        板子两面有铺铜,并且都有网络标号,放上几个过孔连通一下,过孔很可能不会获取网络标号,得手工加上。

        画PCB时,DRC检测有时失效,明明有错不提示,没错反而在提示。要到生成gerber时候才会真正正确报错。但有时候将JLCEDA软件整个关闭,重新再打开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估计是我手忙脚乱导致的,不好重现

       板子两面有铺铜,画着画着,2块铺铜都变成同一个层了,鼠标肯定没有去点击改板铺铜属性的,可能左手碰到什么快捷键了。

网友:
1-过孔放置问题有待优化
2-DRC可以在系统里设置实时DRC
3-两面覆铜变成同一层不排除鼠标选中覆铜后换层,这个操作没有快捷键
若能复现,麻烦联系下技术支持反馈相关问题,谢谢

网友:
往铺铜放过孔不会自动获取网络
这个没有支持,因为会比较卡,所以只支持了过孔放在导线和焊盘的网络关联
DRC实时DRC只报当前最新的一个,其他的需要手动刷新左侧设计管理器才会检测提示
第三个,目前只发现了一个bug会导致这个问题,当隐藏了底层,点击了铺铜管理器的应用会出现底层的铺铜变为顶层了。如果不是可能是铺铜的层在属性面板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