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NBIOT模块的朋友帮忙下。

楼主(2020-09-15):
有用过移远BC26或者M5311相关模块的朋友么?模块要怎样才能进入eDRX低功耗?而且我发现通过AT+CEDRXS这个指令配置eDRX模式后
没啥效果,不管时间长短,电流基本一直都在1ma到5ma内跳动?

网友A:
低功耗模式是运营商开卡时定好的,不是NB模组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模式是运营商开卡时定好的,不是NB模组决定的

我的卡是移动卡,APN是cmnbiot,理论上是支持edrx模式和PSM模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卡是移动卡,APN是cmnbiot,理论上是支持edrx模式和PSM模式的。

如果是低功耗卡,发完数据后,模组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低功耗卡,发完数据后,模组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现在好像也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功耗有点大了,电流1ma到7ma跳动,而且edrx的参数改了也没用,探测时间不可控

网友:
你那卡估计是间歇唤醒模式,不是PSM模式,PSM模式进入低功耗后4uA左右

网友:
PSM不是5uA么

网友:
有专门的NB卡

网友:
以M5311为例:1.设置APN:CMNBIOT时,默认PSM+eDRX等节电参数由NB终端(模组)上报,可按照M5311产品手册使用AT命令集进行相应设置;2.设置APN:CMNBIOT1时,默认PSM+eDRX等节电参数不启用。3.设置APN:CMNBIOT2到6,或者自己申请的专用APN时,可以配置使用不同的节电模板。以上是设置是在中国移动OneLink平台https://ct.cmonelink.com/进行配置。移远NB模组基本一样,各家运营商的配置方式不一样。

网友B:
设置APN为CMNBIOT3时,就是TeDRX节电模式,参数可以设置为20.48秒--10485.76秒,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APN为CMNBIOT3时,就是TeDRX节电模式,参数可以设置为20.48秒--10485.76秒,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设置 ...

CMNBIOT3和CMNBIOT的卡我都测试过,进入低功耗的时候,电流都很大,1ma到5ma左右跳动。不知道为啥?

网友:
是要进入psm低功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NBIOT3和CMNBIOT的卡我都测试过,进入低功耗的时候,电流都很大,1ma到5ma左右跳动。不知道为啥? ...

手册的参数与实际会有差异的,手册的是实验室数据啊

网友B:
M5311包括两种睡眠模式:深度睡眠和浅睡眠。
深度睡眠:PSM模式,外设断电、AT 命令任务终止、UART无响应,触发 WAKEUP_IN下降沿可唤 醒深度睡眠;  浅睡眠:关闭部分外设功能,串口无响应,串口输入”AT”可唤醒浅睡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NBIOT3和CMNBIOT的卡我都测试过,进入低功耗的时候,电流都很大,1ma到5ma左右跳动。不知道为啥? ...

1ma到5ma电流,是不是没有进入PSM或者eD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311包括两种睡眠模式:深度睡眠和浅睡眠。
深度睡眠:PSM模式,外设断电、AT 命令任务终止、UART无响应 ...

官方的功耗非常低,但是我这边电流还是很大,跟他们差太多太多。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功耗非常低,但是我这边电流还是很大,跟他们差太多太多。不知道怎么解决 ...

AT*ENTERSLEEP               //立即进入深睡眠
OK
*GOTOSLEEP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输入以上AT命令,手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再看看电流,也就是要确保模组进入深度睡眠(低功耗)模式。

网友D:
请教eDRX和加个mosfet断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eDRX和加个mosfet断电有什么区别?

从功耗控制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区别,NB从网络到终端原生就支持非常灵活的低功耗模式,设计电路时基本不用考虑通信部分的功耗控制,使用NB模组的原生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功耗控制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区别,NB从网络到终端原生就支持非常灵活的低功耗模式,设计电路时基本不用考 ...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没问题,功耗很低的,主要是eDRX模式下,功耗比较高,官方的文件说只有100ua左右,我怎么也达不到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eDRX和加个mosfet断电有什么区别?

区分非常大,dDRX模式下,模块和服务器是连接着的,还可以接收到服务器缓存的数据。mosfet断电的话,模块还要重新初始化,连接网络非常慢也很耗电,NB基本不会直接断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分非常大,dDRX模式下,模块和服务器是连接着的,还可以接收到服务器缓存的数据。mosfet断电的话,模块 ...

是的,如果使用NB模组的话,就没有必要使用mosfet控制模组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