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输入电路,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0-09-15):
懂的朋友分析以下,多谢啊

网友:
光耦型号不同,CTR不同,导致限流电阻不一样

网友:
下面那个应该是用在低速上

楼主:
接线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这些区别。

楼主:
X0和X1好像可以接交流啊

网友:
X0~X7是高速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X0和X1好像可以接交流啊

这个大部分plc输入口都这样,我见过的是用双向光耦的多些,他这里是用整流桥。目的不是接交流信号吧,应该是可以选择输入信号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