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玩DSP和仿真器的坛友么?有人知道XDS560V2的原理图么

楼主(2020-09-15):
还有玩DSP和仿真器的坛友么?有人知道XDS560V2的原理图么?
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就发现TI官方出的一个开发板上自带一个XDS560V2仿真器,板子型号是:TMDSEVM6678

本人差不多二十年前就在简历上写着精通DSP,实际上就看了一本书而已,因为当年开发板太贵,仿真器更贵,今天才入手一个XDS560USB的仿真器,合众达老款的,没想到很顺利装成功了,虽然每次退出Debug模式时都会听到电脑提示USB设备断开重连的提醒,但总体用起来还不错,比XDS510PLUS快了几十倍吧。手头有一个借用的XDS510PLUS。

感觉这些玩意儿很小众,但本人曾经有两年时间专门从事EJTAG的软件硬件开发,很想尝试着用FPGA山寨一个最新的XDS560V2出来。17年前我做的EJTAG仿真器就支持以太网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ds200,感觉速度跟xds560没有差别啊,而且还便宜,宝上好像也有寨版,当然我用的c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ds200,感觉速度跟xds560没有差别啊,而且还便宜,宝上好像也有寨版,当然我用的c2000 ...

没用过XDS200,请教一下,这货支持高端芯片如C6778和DM8148之类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ds200,感觉速度跟xds560没有差别啊,而且还便宜,宝上好像也有寨版,当然我用的c2000 ...

我从合众达买的220,居然连不起28335.把xds100翻出来,一下就联上了。

网友C:
xds560我都嫌慢。。导入大点的数据要好久
希望以后有1Gbps的jtag

网友D:
现在都不使用XDS560V2,现在都使用XDS100V2或者XDS100V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不使用XDS560V2,现在都使用XDS100V2或者XDS100V3

我手上有XDS100,这类仿真器不支持C6000和DM8148等高端芯片,我刚好要用这些芯片。

网友E:
话说560也不快  放弃T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560也不快  放弃TI吧

还可以啦,比XDS510PLUS快几十倍。以前LOAD一下,等半天,现在是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每次结束调试模式时会掉线。
不是不小心买成了XDS560USB,即合众达倒数第三代的XDS560了,还要接个电源,很不方便,不过才330大洋入手的,能用,就无谓了,以前用过segger家的几千元一套的仿真器也是要外接一个电源。

放弃TI,还能用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s560我都嫌慢。。导入大点的数据要好久
希望以后有1Gbps的jtag

xds560v2带网络接口,应该可以从网口下载,那个速度就快了。17年前,我设计EJTAG仿真器,同事也是嫌慢,后来就改从网口下载了,不过那会儿要先下载一个STUB程序,类似于bootloader吧,先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就可以从网线接收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XDS200,请教一下,这货支持高端芯片如C6778和DM8148之类的么?

这货的下载速度能到20M,XDS100好像只能到1M,但是不支持C67XX系列

网友F:
曾让公司买过一个xds560v2plus,支持以太网,因为弄X光,反正以前的xds510是有TI的专用JTAG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让公司买过一个xds560v2plus,支持以太网,因为弄X光,反正以前的xds510是有TI的专用JTAG芯片的 ...

是的,网上对XDS510研究得很透了,就是用到TI的ACT8990,一颗JTAG协议专用芯片。后来的XDS100系统就是把JTAG协议做在驱动里。我那会儿是用CPLD来实现JTAG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xds560v2带网络接口,应该可以从网口下载,那个速度就快了。17年前,我设计EJTAG仿真器,同事也是嫌慢, ...

我用的就是xds560v2,网口是百兆网,还比不上usb2.0呢
另外感觉限制调试速度的应该是JTAG吧?usb2.0带宽应该远大于JTAG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xds560v2,网口是百兆网,还比不上usb2.0呢
另外感觉限制调试速度的应该是JTAG吧?usb2.0带宽 ...

USB2.0分full speed和high speed,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假如是full speed,也快不了多少,还要除以8,满速也就1.5M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2.0分full speed和high speed,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假如是full speed,也快不了多少,还要除以8,满速 ...

是high speed的,好歹也是几千块钱的仿真器,不可能是这么慢的垃圾。。。

网友G:
要研究的话送你一个闻亭的XDS510  ,被当时校企合作的西安理工一学生把USB座都烧了,4800大洋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网上对XDS510研究得很透了,就是用到TI的ACT8990,一颗JTAG协议专用芯片。后来的XDS100系统就是把J ...

还要弄清楚JTAG到以太网包之间的转换,也许是在里面有业务逻辑处理,还不如把ccs的调试接口替换掉,我想应该是一个动态链接库形式的插件,但是CCS的二次开发接口也没有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研究的话送你一个闻亭的XDS510  ,被当时校企合作的西安理工一学生把USB座都烧了,4800大洋买的啊   ...

谢谢!这货当年真的好昂贵,一颗ACT8990就要三百大洋的样子。USB座烧了换个USB芯片就能修好啊。已经私信给你邮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货当年真的好昂贵,一颗ACT8990就要三百大洋的样子。USB座烧了换个USB芯片就能修好啊。已经私信 ...

貌似芯片烧了,具体不清楚,不知道咋修,后来公司关闭我就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xds560v2,网口是百兆网,还比不上usb2.0呢
另外感觉限制调试速度的应该是JTAG吧?usb2.0带宽 ...

过保没有,能否拆开把电路板正反面各拍一张玉照过来?不胜感激。
先上XDS510PLUS和XDS560USB的照片

网友C:
楼上是照片,打包到一个压缩包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照片,打包到一个压缩包里了

非常感谢!非常珍贵的照片,谷歌都搜不到。

网友:
现在都用xds100V2

网友:
用过一点点,感觉TI的dsp仿真器又贵又难用,现在arm带浮点运算单元的也有,为什么还这么多用ti的ds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珍贵的照片,谷歌都搜不到。

之前一直没找到,今天才找了,明天发你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合众达买的220,居然连不起28335.把xds100翻出来,一下就联上了。

我用的280045,280025,28034都没有问题啊。其中280045跟280025只能用Cjtag,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合众达老款的560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众达老款的560  多少钱买的?

三百多吧,第一代和第二代USB版都买了,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xds560plus就是XDS560USB的缩水版。SEED的XDS560都不支持test connection,结束调试时都会掉线自动重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百多吧,第一代和第二代USB版都买了,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xds560plus就是XDS560USB的缩水版。SEED的 ...

驱动支持win7 or win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支持win7 or win10吗?

WIN10没试过,WIN7X64+CCS5.5没有任何问题。这种仿真器用料十足,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不得不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没试过,WIN7X64+CCS5.5没有任何问题。这种仿真器用料十足,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不得不点个赞。

ccs是不是提供了仿真器的插件API接口?如果那样的话比较好处理

网友G(2020-10-15):
引用 楼主:
WIN10没试过,WIN7X64+CCS5.5没有任何问题。这种仿真器用料十足,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不得不点个赞。

那个确定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确定是坏了吧

恩,好象是220V电搞到板上了,看到RJ45的屏蔽罩烧出铁瘤来了。量得USB的DM和DP的电阻都只有几十欧,然而这两个信号线都是从DM6446主芯片上直接引出来的,因此断定主芯片DM6446必然是坏了。正在尝试着找一片换上。

网友H:
这个官方应该有原理图和pcb的吧,淘宝上面那么多卖的,元器件丝印都完全一样,不可能都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官方应该有原理图和pcb的吧,淘宝上面那么多卖的,元器件丝印都完全一样,不可能都是自己设计的 ...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但TI官方网和互联网上都找不到,而且每家都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但TI官方网和互联网上都找不到,而且每家都不一样。 ...

直接买一个,抄板吧,自己设计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一个,抄板吧,自己设计不现实

先研究一下。

网友I:
现在ARM搞得这么火了,一直对C2000所谓的DSP没兴趣,特别是当年有个臭名昭著的公司叫SEED,当年有项目用2812,结果没货,忍了好久,实在受不了,把手上的芯片涨价5倍抛货,小赚一笔,从此不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ARM搞得这么火了,一直对C2000所谓的DSP没兴趣,特别是当年有个臭名昭著的公司叫SEED,当年有项目用281 ...

层主威武!
的确如此,现在这玩意没有当年红火了。但工控领域还是会优先用TI的这类芯片。

网友:
记得有闲置的两片2812卖过1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一个,抄板吧,自己设计不现实

抄510和560费劲,我送楼主了一个,让他抄抄,至少6层板,可以用网络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