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连接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0-09-15):
很直观,用什么软件能画得一模一样

网友:
同求,这个图真直观,

网友:
阿多比的AI,其实所有矢量图软件都可以

网友:
厉害的用adobe Illustrator和photoshop就能搞出这样的,立体的都能弄出来,他们的文件超级大可达GB级别
具体怎么画的不清楚,但并不需要依赖什么特殊的东西

网友:
同求!应该有专用软件!

网友A:
实物拍照拍好点然后PS就好了吧,有图片后用画图软件或者word都能搞一搞

网友:
要是有专门的软件来弄这个图就强了。

网友B:
主要是用心画。

CD
AI
PS这些专业的就不说了

PPT都可以搞定

网友:
等以后的正解

楼主:
需要软件直接生成的,一模一样的。不能说我找一个画家,什么都能画出来,甚至钞票都可以画出来,这种想法不可取!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用心画。

CD

你为什么不说找一个画家去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拍照拍好点然后PS就好了吧,有图片后用画图软件或者word都能搞一搞

这是矢量图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72572713
其实很多软件都可以画 但是素材一般都得网上找 网上找不到合适的还得自己画 我是习惯直接用Coreldraw抠图和画接线图 标准板子或零件网上找素材 自己画的板子直接字母软件出.step然后Solidworks贴图然后再Coreldraw抠图Coreldraw连线 当然得看个人习惯 很多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72572713
其实很多软件都可以画 但是素材一般都得网上找 网上找 ...

虽然能达到效果。但是过程繁琐,像以前我们刚开始造轮船,又是图纸,又是算盘,光图纸有几麻袋,人家一个达索软件就能画出来,修改也方便。你会选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72572713
其实很多软件都可以画 但是素材一般都得网上找 网上找 ...

谢谢你的链接

网友:
首先,这图肯定是美工画的,而不是电工。。。你想找的那种电工也会用的软件不存在的。这图多半adobe画的

网友:
你看到的这些酷炫的图,大部分都是人家美工一点一点搞出来的,没有捷径走,都是adobe桶

网友:
应该是PS

高清无码大图

来源
https://docs.cubepilot.org/user-guides/cubepilot-ecosystem/cubepilot-ecosystem-autopilot-wiring-diag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不说找一个画家去画呢?

当然可以找个画家画。。

我反正全用PPT画,和画PCB一样自己积累的素材多了直接画完事。

找了找产品彩页发现又不能发网上,就发个管脚的意思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72572713
其实很多软件都可以画 但是素材一般都得网上找 网上找 ...

PPT抠图,学到了

网友:
ppt才是高手工具   好比一棵草也是厉害无比之利器

网友:
看那个导线,应该是有专门的库的。
用PS画,也太累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精彩解答

网友:
看着象3D软件做的

网友:
我一直画接线图都用这个,vi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