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年,我的松下智能马桶盖DL-5210的着坐检测开关开始失灵了(21楼故障详细描述)

楼主(2020-09-15):
最近几次发现,无法喷水。

我留意到故障的时候,着坐灯(红灯)不亮。

只能按着坐开关2秒,人为的设置成着坐灯红色,才能使用。

刚才我认真测试,手指那个地方轻轻下压,就能激活着坐灯。测试了几十次都没有故障。

谁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

注:现在使用了2年,报修5年。如果能自己搞定,旧不需要找松下上门了。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我找到故障原因了:

马桶盖跟马桶的位置偏移了。

楼主:
将马桶盖扶正。

楼主:
这马桶盖是我自己安装的,所以我很熟悉它的固定方法。

移走马桶盖(右边有个灰色按钮,按下去,就可以将马桶盖向前拆走)。

楼主:
拧紧两个固定螺丝,发现还不足以牢靠的固定马桶盖。

在下面红色的地方打玻璃胶。

注意:其他地方不要打,因为这些地方需要卡住马桶盖的。

楼主:
看来松下提供的这套固定部件有改进的空间,固定力不够。

这样的智能马桶盖我买了3套,都是我自己安装的。另外2套固定没有问题,就这一套不行,需要打玻璃胶。

网友A:
现在松下产品说是垃圾可能过分了点,但绝不是品质优良的代表。
去年还是前年,京东自营买了松下电饭锅,路途中被快递弄坏了,当时签收的时候没有开箱检查,退货过程很周折,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破损的外壳完全就是用再生塑胶很脆很差的料注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松下产品说是垃圾可能过分了点,但绝不是品质优良的代表。
去年还是前年,京东自营买了松下电饭锅,路 ...

摔坏了,就说别人的质量不行?

中国的品牌你说说,哪一家更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摔坏了,就说别人的质量不行?

中国的品牌你说说,哪一家更行的?

重点是破损的外壳完全就是用再生塑胶很脆很差的料注塑的。

这是我上个帖子回复的最后一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破损的外壳完全就是用再生塑胶很脆很差的料注塑的。

这是我上个帖子回复的最后一句话。 ...

1。你的电饭煲的价格。泡开价格谈质量不客观。

2。你如果不是材料专家,你可能判断是再生塑料会有偏差。

3。松下我一直的评论是:不是质量最好,但买松下肯定不会错到哪里去。

网友A:
好吧,楼主说的对,买的最便宜的,也没有专业的鉴定能力,只是依据有限的经验。

网友B:
帮人2499买了个松下的滚筒洗衣机,反馈说洗衣服一点声音都没有。原来是1500的美帝,脱水直接是拖拉机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人2499买了个松下的滚筒洗衣机,反馈说洗衣服一点声音都没有。原来是1500的美帝,脱水直接是拖拉机起飞 ...

我1200元买的格兰仕滚筒(8kg,变频,1200转),洗衣服也基本没有声音。

当然,肯定没有2499的松下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说的对,买的最便宜的,也没有专业的鉴定能力,只是依据有限的经验。 ...

你有机会买个2000元以上的松下电饭煲,最好日本进口的型号,很便宜的米,也能煮出好吃的饭。

这种电饭煲使用10年甚至20年妥妥的。算起来其实不贵,每一顿饭,都能受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机会买个2000元以上的松下电饭煲,最好日本进口的型号,很便宜的米,也能煮出好吃的饭。

这种电饭煲 ...

推荐个 松下实惠的 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 松下实惠的 电饭锅

松下最高端电饭煲都是日本进口的。

中高端都已经国产。松下也有低端的电饭煲。

一分钱一分货。

全家每天吃饭的家伙,我认为值得花2000元。使用寿命20年,每年100元,每个月8元。

国产400元的电饭煲使用5年,每月也是8元。

煮出来的饭,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差别。

网友:
我也买了很多松下电器,微波炉,冰箱,电饭锅,CRT电视,液晶电视, 最差是液晶电视保修期内屏坏了一次,保修期内坏了,换了屏,用了一年,又出现一条竖线,这次没办法了,过了保修期,扔了不是,换又不是,只好半死不活的用着。

其它都很好,特别是微波炉,超过15年了,依然在用,自已修过两欠,小问题,  人家十多年前的电路其和现在的在售的其他国产牌子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年初我的停止按钮没用了   。还好是5年保。

疫情期间还没报修

网友:
我家的也是着坐开关失灵,看了一下貌似座圈位置正常。感觉是微动开关被压扁了没有咔嗒咔嗒声了,我还想着怎么拆开换一个呢

网友:
松下经过大量测试,选用了一些价格低廉的方案,在对外品质承诺范围内是稳定可靠的,但是冗余极少,保修期外坏了基本没有修的价值。
这款机应该用的是重力限位开关来作为落座检测,技术成熟 成本较低 有机械寿命,国内其他品牌大部分是电容落座检测,品质良莠不齐。

楼主:
经过上传的出现固定马桶盖,这几天没有出问题了。

但刚才我又发现故障出现了。这次我详细的测试了:

故障的时候①喷嘴伸出来,听到水泵声音,滴水(不是喷水)。
②着坐灯不亮。
按着坐着灯2秒以上,着坐灯也不会亮。
我仿佛测试着坐开关,确认开关的手感是正常的,但着坐灯一直不亮。

直到按下停止。重新就坐,看到着坐灯亮了,这时候机器才恢复正常。

有人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D:
我的也差不多2年了,十多天前出现停止按键失灵,就是冲水停不了,确认是停止按键的问题。拔掉电源线在等维修上门期间,大概是过了2,3天,小孩无意中插上电源线,停止按键功能竟然恢复了。现在十来天,一直正常使用中,也不要售后上门修理了。现在观察中。
我的马桶盖没坐人,按了冲水,喷头伸出后是往下滴水的。
你的现象可以说检测不到有人坐在马桶盖上,可以断电十分钟试试。
我的故障出现时也断过电,可是没起作用。据维修说断电时间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差不多2年了,十多天前出现停止按键失灵,就是冲水停不了,确认是停止按键的问题。拔掉电源线在等维 ...

果然是没有坐人,按喷水,就会出现我21楼的故障。

但又跟我21楼不同。这时候坐上人,着坐灯不亮,但按一下喷水,着坐灯就会量,并且开始正常喷水。(按停止也能恢复正常状态)

21楼的故障必须先按下停止,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
谁能解释为何设置成没有着坐,按喷水,会伸出喷嘴,水泵运动,但只是滴水?

索性没有任何动作不是更好?

网友:
我遇到一个,马桶盖的阻尼性能降低了,没办法缓慢下降了。明天  学习下阿莫,取下马桶盖的方法,看是否是哪些螺钉松掉了

楼主:
我放大招了。

楼主位的是即热式,中高端型号。

我东莞的储热式,低端型号,从来没有出问题。

东莞基本是我一个人自用的。出问题也好排除。

所以,我将东莞的拆到广州去更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谁能解释为何设置成没有着坐,按喷水,会伸出喷嘴,水泵运动,但只是滴水?

索性没有任何动作不是更好? ...

这似乎是所谓的【自清洁】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似乎是所谓的【自清洁】功能吧

看起来这个解释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