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盖格计源代码的楼主位帖子出错了(43楼:已经解决)

楼主(2020-09-15):
点击编辑,然后什么都没有输入,直接点击保存,就出错了

网友:
我的权限没有问题。

你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是再测试。

网友:
我加入了另外一个测试账号7color作为版主,手机、电脑都测试过你的帖子,没有问题。

测试方法:编辑帖子,不修改任何东西,马上提交。

楼主:
直接编辑,不做任何修改就保存,是正常的,但是我把第一张图片里的文字贴上去,保存就提示有非法字符
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网友:
我刚才也出了类似问题,引用回复/编辑回复时会出现,但直接快速回复时正常

网友:
   需要将英文的圆的左括号、右括号去掉,才能将这段内容发出来。另外试了一下,左尖尖和右尖尖符号也不行。
中文的全角括号是可以的。初步估计是Ajax传参数方式 和编码相关的bug。

1.2a  Sept.15,2020
       修改BUG:
       *长时间不重置LPTIM,计数器有溢出风险,增加溢出判断
       *按键进入菜单时,显式关闭高压PWM,并且悬浮HVCTL引脚,防止该引脚持续为高时反激电感短路电源,大量消耗电流,100mA+
       *修正12864液晶BUG-----------BUG报告人:t3486784401
       *修正大剂量显示过长造成显示异常的BUG------BUG报告人:t3486784401
       *修正FIFO滑动窗口算法,解决突然跳回0.100的问题,也能解决平均剂量率跳动幅度大的问题

       功能增加:
       *改进剂量报警响应,快速触发以及解除报警,最大响应时间10秒。特别是瞬间剂量回落后及时停止报警,不再等待平均计量下落。
       *修改屏显模式,保持滑动剂量率显示大字体,实时剂量率、CPM改小字体,增加RTC显示
       *修改菜单结构,将所有配置类的功能集中到Configuration菜单下
       *加入控制硬件粒子声的菜单项目,占用PA47作为硬件粒子声控制开关实现此功能板子需要飞线,从PA4到Q4基极
       *支持软关机

       *t3486784401搞的那么多好玩的字体没来及放进去,打算单独出个Font.h文件,大家随时可以整合到自己的工程里去

源代码工程

LED字体固件BIN+HEX+ELF

--------------------------------------------------------------------------------------

2020-9-10发布固件版本1.1a
1.1a   Sept.10,2020
      * 修正按键方向与数值增减对应关系
      *增加日期时间设定循环增减功能
      *增加免拆机壳固件升级功能
            ---------贡献者: lxvtag

       *增加大数字字体,LED体,账房先生体,麻将体,算盘体
            ---------贡献者: t3486784401

       *UUID同屏显示固件版本

源代码工程:

Release文件BIN, HEX, ELF:
原版字体

麻将体

LED字体

账房先生体

算盘体

--------------------------------------------------------------------------------------
2020-9-8 初次发布固件版本1.01a
源代码压缩包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1.4.0,
烧录软件:STM32CubeProg /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pCt6AvnFP6P3UJY9mAw
提取码:amok

最终量产所使用电原理图,全部器件均标注参数

网友:
将4楼的内容首次快速回复,在6楼,正常;但编辑6楼,无论是否更改内容,点击保存时都会出现楼主位的错误。只能不再使用4楼的内容,才能保存。

反复试过几次,完全确定不了那段内容中有什么敏感内容。6楼最后能够留下的就是删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编辑,不做任何修改就保存,是正常的,但是我把第一张图片里的文字贴上去,保存就提示有非法字符
就是 ...

1.2a  Sept.15,2020
       修改BUG:
       *长时间不重置LPTIM,计数器有溢出风险,增加溢出判断
       *按键进入菜单时,显式关闭高压PWM,并且悬浮HVCTL引脚,防止该引脚持续为高时反激电感短路电源,大量消耗电流,100mA+
       *修正12864液晶BUG-----------BUG报告人:t3486784401
       *修正大剂量显示过长造成显示异常的BUG------BUG报告人:t3486784401
       *修正FIFO滑动窗口算法,解决突然跳回0.100的问题,也能解决平均剂量率跳动幅度大的问题

       功能增加:
       *改进剂量报警响应,快速触发以及解除报警,最大响应时间10秒。特别是瞬间剂量回落后及时停止报警,不再等待平均计量下落。
       *修改屏显模式,保持滑动剂量率显示大字体,实时剂量率、CPM改小字体,增加RTC显示
       *修改菜单结构,将所有配置类的功能集中到Configuration菜单下
       *加入控制硬件粒子声的菜单项目,占用PA47作为硬件粒子声控制开关(实现此功能板子需要飞线,从PA4到Q4基极)
       *支持软关机

       *t3486784401搞的那么多好玩的字体没来及放进去,打算单独出个Font.h文件,大家随时可以整合到自己的工程里去

源代码工程

LED字体固件BIN+HEX+ELF

--------------------------------------------------------------------------------------

2020-9-10发布固件版本1.1a
1.1a   Sept.10,2020
      * 修正按键方向与数值增减对应关系
      *增加日期时间设定循环增减功能
      *增加免拆机壳固件升级功能
            ---------贡献者: lxvtag

       *增加大数字字体,LED体,账房先生体,麻将体,算盘体
            ---------贡献者: t3486784401

       *UUID同屏显示固件版本

源代码工程:

Release文件(BIN, HEX, ELF):
原版字体

麻将体

LED字体

账房先生体

算盘体

--------------------------------------------------------------------------------------
2020-9-8 初次发布固件版本1.01a
源代码压缩包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1.4.0,
烧录软件:STM32CubeProg /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pCt6AvnFP6P3UJY9mAw
提取码:amok

最终量产所使用电原理图,全部器件均标注参数

网友:
8楼管理员权限
9楼版主权限
10楼VIP++权限

都能发表上面4楼的内容。

我得重演到故障,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我重启了web和sql服务器。

大家再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重启了web和sql服务器。

大家再测试一下。

看6楼刚发的内容。   需要将英文的圆的左括号、右括号去掉,才能将这段内容发出来。另外试了一下,左尖尖和右尖尖符号也不行。
这就是我跟楼主想发的内容主要的差别——去掉了英文括号。

中文的全角括号是可以的。初步估计是Ajax传参数方式 和编码相关的bug。

注:以上问题在首次发表/回复时不会出现,是在编辑时才出现。

网友:
楼主想发的内容,还是首次发可以,编辑后完整不改(或单纯增加内容)回复仍然失败。
(我这里用的是中文括号,所以可以编辑,这里楼下的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编辑就会失败了。)
&

网友: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下面由阿莫修改。。。。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楼主:
去掉了半角括号,也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6楼刚发的内容。   需要将英文的圆的左括号、右括号去掉,才能将这段内容发出来。另外试了一下,左尖尖 ...

我8,9,10 楼,是直接copy自4楼的压缩文件。

内容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8,9,10 楼,是直接copy自4楼的压缩文件。

内容不对吗?

首次回复可以,然后你编辑一下,应该就发现不能保存了。(至少在普通用户的层面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了半角括号,也成功了

你上传一个带半角括号的压缩文件,我试试。

你4楼的内容不是说不能发吗为何我8,9,10楼可以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一个带半角括号的压缩文件,我试试。

我15楼的内容就包括了一个半角括号了,我自己编辑时只要还带着这个括号,就无法更新内容。但首次发表是显然成功了。
已经反复尝试编辑15楼,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5楼的内容就包括了一个半角括号了,我自己编辑时只要还带着这个括号,就无法更新内容。但首次发表是显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15楼的内容就包括了一个半角括号了,我自己编辑时只要还带着这个括号,就无法更新内容。但首次发表是显 ...

你15楼我修改了。

21楼我编辑了4次,保存了4次,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单纯发个英文括号试试  ( ...

23楼我测试VIP++, 也是编辑了3次,每次都成功。

网友:
⁰฿¹²≯✔&♧«»‰∰∅⫋❶⑹⑩æaɪぉぁかきガェオア⇆⇔☆

所有我能想到的字符,我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15楼我修改了。

21楼我编辑了4次,保存了4次,都成功。

我还是不行,你有没有非站长级别的账户,首次发一个包含英文小括号的贴,然后再编辑试试。

网友:
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不行,你有没有非站长级别的账户,首次发一个包含英文小括号的贴,然后再编辑试试。 ...

我23楼使用的7color账号,只是VIP++

网友:
用chrome的调试工具抓包,发现:

直接首次回复时“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这里英文括号自己脑补  ”,post出去的内容里面的Form Data字段,是有编码的,即发送到服务器时是形如%f4%6$%7656这样的内容。

而当编辑后保存是,发送出去的Form Data是明文原始内容 ,即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这里英文括号自己脑补”。

这会导致 英文括号在各种js脚本里处理时出现问题,各种解析被截断等。

但是,这么明显的bug以前不大可能没有被发现?所以可能会涉及到近期进行的功能改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我将7color的密码站内信息发给你了。

你使用7color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将7color的密码站内信息发给你了。

你使用7color测试。

不用了。

我找到问题了。

我上面全部使用手机版测试的。

手机没有这个问题。

使用电脑就有问题。

我明天安排技术人员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

我找到问题了。

29楼大约应该是病因了。 PC端  直接首次回复和编辑后回复,编码方式不一样。

网友B: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楼大约应该是病因了。 PC端  直接首次回复和编辑后回复,编码方式不一样。 ...

估计是最近修正不能贴淘口令导致的。

只要能重演到问题,我们就能解决。

我测试的结果是:

手机完全没有问题。
PC:快速回复没问题。
PC正式回复、PC编辑都有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就放心了。最近做开源项目都在依托电脑,手机扔一边,要是没电话一天都不会碰,所以都是PC上的问题。解决了就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就放心了。最近做开源项目都在依托电脑,手机扔一边,要是没电话一天都不会碰,所以都 ...

修复问题之前,你可以使用手机发帖。

我基本已经不再使用电脑。所以,我们论坛的手机版已经被我改造得非常好用了。

网友: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网友:
找到了问题的原因了。 是最近修正这个BUG时导致的:

电脑版修正了: 提交帖子时,提示敏感词后,再返回会丢失之前的内容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780-1-1.html

现在我们回退了最近的升级。 上面的bug 继续存在: 提示敏感词后,再返回会丢失之前的内容

但这里的 bug 就暂时解除了。

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法。

网友:
有点想法,测试一下(     傻。。。逼

网友:
这个缺陷已经修正。

上面提到的敏感词后提示也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