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USB2.0差分信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0-09-15):
下图是示波器测出来的USB2.0-DM,DP差分信号波形,信号摆幅开始比较小,然后再慢慢扩大到稳定,请看图中的绿色箭头标识,按我的理解,正确的波形应该是从一开始摆幅电平应该是稳定的,请问这种波形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请问有可能是哪个地方设计的不对造成的?谢谢!

网友:
什么示波器能测480M的USB

网友:
你首先要怀疑示波器探头分布电容对USB总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