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攻击论文中的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9-16):
这是一篇讲能量攻击的论文里的一张电路图,请问大佬红色框住的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利用芯片接地引脚的电流进行放大,然后输出到天线上,用来干扰旁边的同一款芯片,达到写入目的?

网友:
能量攻击    是啥子玩意,攻击的对象又是啥,麻烦楼主先说明一下,要不然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你说的是啥

网友:
量子功击

网友:
放大R1上的电压输出给示波器以实现对U1电流的测量,通过U1的电流来判断U1在做什么

网友:
PPT而已别当真

网友:
量子神交,爽歪歪

网友A:
低端电流检测, 获得芯片实时功耗. 分析出当前正在跑哪部分程序, 在特定时间打静电就可能绕过加密认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电流检测, 获得芯片实时功耗. 分析出当前正在跑哪部分程序, 在特定时间打静电就可能绕过加密认证代码. ...

对的,又叫glich攻击

网友:
能能够通过分析电流情况探测出内部的密钥,当然是芯片设计有缺陷(没有特别考虑这类攻击)的情况。
这个领域的发展超出常人的直觉。

网友:
好吓人,这电路会引发地球坍缩的,大家千万不要乱来!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10倍直流放大,这应该是一个示意图,表示取IC的能量消耗并对能耗变动进行放大处理,实际攻击检测应该比这个复杂吧。不太清楚这个领域。

网友:
这应该是电子探测,通过电流判断当前通信的高低电平,从而分析通信内容。
空间电磁波就是高速传输数字逻辑信号,得到这个信号加与分析,可以破解获得通信密钥。

个人认为,这东西,可操作性很差。

网友:
以前破解AVR芯片的一种方法是, 擦除芯片时,根据芯片的状态(测试电流),在擦除芯片内容时,断电芯片,擦除加密位时恢复供电;

不过这个破解不是100%成功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探测i2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探测i2c口?

可能是个IIC接口的加密芯片,通过这种办法获得密钥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