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单片机相距40㎝通信直接连?232?485?

楼主(2020-09-16):
如题,这个问题不明自,地问一下。

网友:
才40cm,波特率不高直接TTL行了

网友:
TTL速度还更快点

网友:
这么近,肯定ttL232了

网友:
不加232,一般多远以内,比如周围有电机

网友:
45CM,试过TTL 9600,10年稳定没问题

网友:
稍微增大通信线上电流,到mA级抗干扰就很好。

网友:
用TTL就得了,如果怕干扰,那就加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A:
SPI快的很,现在的STM32自带SPI校验,

网友:
ttl,不放心就用232

网友:
我用过2m的,ttl加上下啦电阻 4800串口

网友:
要是干扰厉害,且速度还有要求,还是上485吧!

网友B:
3.3v用三极管转的5Vttl,9600bps。我试过0.8m双绞线。客户没反应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用三极管转的5Vttl,9600bps。我试过0.8m双绞线。客户没反应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双绞线呀

网友D:
主要看现场环境,干扰很小的时候直连没问题,工业环境还是转232保险,485是单工,不是远距离的一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双绞线呀

图方便,用的网线和RJ45头(里面还跑了2路电源),网线是双绞线。仅仅就是图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现场环境,干扰很小的时候直连没问题,工业环境还是转232保险,485是单工,不是远距离的一般不用 ...

485是半双工,不是单工,其实绝大多数串口应用都是半双工

网友:
40cm速率要求不高的话 iic 都可以,我们之前做过1mcu做master, 3个mcu做slave,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快的很,现在的STM32自带SPI校验,

spi不自由  要分主从  略蛋疼

网友:
为啥还是很多人喜欢232  422也双攻 没那个电荷泵啊。

网友:
TTL,FPC扁平线连接, 50厘米

网友:
直接上TTL电平的UART,两边各加1个2K电阻做上拉,共4个电阻,相当于收发都是1K上拉电阻,TXD设置为开漏或者内置上拉电阻方式,直接跑吧,没多大问题的,波特率也不会太低,19200甚至38400bps都可以,如果有强干扰,注意适当的电磁防护,打坏芯片就不好了。

千万别抠门,不舍得用电,在TXD驱动范围内,电流越大,越稳定。

网友:
40厘米也就是一个键盘的长度,用TTL足矣

网友:
我之前驱动显示芯片,用了1668.有2米多的线,没有问题。出货量也有几万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