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使用iic操控RTL8370M,LED灯的接法

楼主(2020-09-16):
最近想做一个交换机使用芯片为RTL8370M,但是RTL8370M的eeprom程序无法获得,就使用STM32--IIC协议,作为控制芯片,不知道可行否,请教使用过这款芯片的能否给些建议,还有就是,这款芯片的每一个交换端口LED有三个引脚,说明书没有具体写明并联模式下每一个端口的连接方式。希望可以请教一下。谢谢了。(在此附上RTL8370M的datasheet)。

网友A:
参考下它的sdk?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00-1-1.html

里面SDK同样适配RTL8370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它的sdk?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00-1-1.html

您好,我准备采用32进行操作了,可以比较灵活对设备进行监控。还有问题就是8370M这款芯片的LED引脚要怎么连接电路,因为有些引脚上还有其他功能,现在我只用简单的交换机功能。LED引脚只做指示灯的话,芯片上每组端口有三个LED引脚,不太明白这三个引脚要何接线。请大神指点

网友B:
建议看下api 3组led可以配置成对应的亮灯功能。对于单个led的接法就看管脚是否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下api 3组led可以配置成对应的亮灯功能。对于单个led的接法就看管脚是否上下拉 ...

现在我就想傻瓜式操作,插上就能用那种,所以想省掉API,您看这个要怎么接入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就想傻瓜式操作,插上就能用那种,所以想省掉API,您看这个要怎么接入LED? ...

没注意默认状态下各组灯的功能是怎样的。你可以看下资料里有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