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的运放C是什么类型的反馈

楼主(2020-09-16):
求教,图中的运放C是串联还是并联反馈,有没有串并联反馈这种说法?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求指导,并说明原因,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模电书上的确有这个串联并联反馈之说,然鹅,我从来不记,运放C你用叠加原理很容易就解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电书上的确有这个串联并联反馈之说,然鹅,我从来不记,运放C你用叠加原理很容易就解出来了 ...

谢谢,不是要求解放大倍数。是在做一道题目,题目要求判断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反馈,小白入门学习中。

网友A:
这个运放有两种反馈,对于反向输入端是电流并联负反馈,对于同向输入端是电压串联负反馈。详情看 模电 6.2章节,华成英 童诗白版本的书

网友:
C应该是电压反馈,因为我没有看到电流流动(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有两种反馈,对于反向输入端是电流并联负反馈,对于同向输入端是电压串联负反馈。详情看 模电 6.2 ...

谢谢,最近就是看书看到这个地方了。关于电压还是电流反馈,比较迷惑。书中例子中标明了哪个是负载电阻,实际使用时不太会区分哪些是反馈电阻,哪些是负载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就是看书看到这个地方了。关于电压还是电流反馈,比较迷惑。书中例子中标明了哪个是负载电阻, ...

个人感觉书中这里处理的不好,管他什么电压电流反馈,知道负反馈可以求输出就可以了,过于纠结这个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就像茴香豆的的茴字有几个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书中这里处理的不好,管他什么电压电流反馈,知道负反馈可以求输出就可以了,过于纠结这个没什么 ...

嗯,确实感觉用处不大。这个是某高校的考研真题,我就担心没弄明白考试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