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源一下Analog的SigmaDSP音频处理器,看看大家想用哪个IC?

楼主(2020-09-16):
想利用3-4个月的时间开源一下Analog的SigmaDSP音频处理器,主要是针对于汽车音频的处理,
目标:
1、31段EQ
2、声音延时
3、高通低通滤波
4、流行、摇滚、爵士等常用预设
5、提供界面操作(上位机或者LCD)
6、FFT(视情况而定)

信噪比什么的,因为仪器有限就不做参数列出了,有要求或者想法的可以讨论看看
另外暂定ADAU1401A,但是JLC缺货,目前能贴的如下图:
大家看看比较喜欢哪个IC,

网友A:
我手上有1701,没有1452。
1701不能处理话筒混响,1452应该可以。
关键没有那些BBE之类的插件。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说有非法字符,打算改成ADAU1701

网友A:
需要1701我可以提供几个。一直想做这类东西,无奈不会软件,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1701,没有1452。
1701不能处理话筒混响,1452应该可以。
关键没有那些BBE之类的插件。 ...

不用那些,就只处理立体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1701我可以提供几个。一直想做这类东西,无奈不会软件,上位机。

一起搞搞

网友:
一起搞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起搞搞

31段EQ应该是GEQ吧,可以考虑给半专业人员开放PEQ,10段PEQ已足够。
压缩器是要做成可选项。
ADC,DAC的选项……我就不清楚了。看需求吧,要求不高选便宜的就可以了。
FFT,1701做不到,只能在MCU里面做或者传audio信号回电脑处理。
似乎汽车级的应该是用145x。

网友:
1701和1401是一样的。

网友B:
直接1452搞个8进8出的处理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段EQ应该是GEQ吧,可以考虑给半专业人员开放PEQ,10段PEQ已足够。
压缩器是要做成可选项。
ADC,DAC的 ...

MCU处理FFT,先3段,市面大部分车机都是3段,然后再扩展11段,终极就31段,不过31段吃内存太严重,尽量优化能做到31段

楼主:
来,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1452搞个8进8出的处理器吧

数字音频前端后端的不好处理,调试成本或者项目成本偏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U处理FFT,先3段,市面大部分车机都是3段,然后再扩展11段,终极就31段,不过31段吃内存太严重,尽量优 ...

其实我觉得arm更实用,f1c100之类的,主频也不低,ram足够大,外围也很简单。dsp性价比太低,而且还得买昂贵的烧录和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音频前端后端的不好处理,调试成本或者项目成本偏大

那就先从2进2出做起吧,但是31段EQ,压缩器,限制器应该必备吧,delay和reverb能有最好了。

这个项目启动我肯定参与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从2进2出做起吧,但是31段EQ,压缩器,限制器应该必备吧,delay和reverb能有最好了。

这个项目启 ...

1701做不到reverb,RAM太小了。
1451,1452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从2进2出做起吧,但是31段EQ,压缩器,限制器应该必备吧,delay和reverb能有最好了。

这个项目启 ...

31段EQ太吃内存。个人认为16段GEQ或10段PEQ就已足够,当然高低通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arm更实用,f1c100之类的,主频也不低,ram足够大,外围也很简单。dsp性价比太低,而且还得买 ...

SHARC可能比较适合你

网友D:
请问这个芯片能做啸叫抑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芯片能做啸叫抑制吗?

不能。一是1701的RAM不太够;二是1451之类的RAM够但ADI没有开放算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是1701的RAM不太够;二是1451之类的RAM够但ADI没有开放算法。

谢谢,我有个警车喊话器,需要用到效果好的啸叫抑制模块.
市场上能找到的模块,实际测试下来都不太满意,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难点在哪里.
请问有什么好方案\开发商推荐吗?

网友E:
接触过1787。
公司有AudioPrecision多数音频参数都可以测试

网友:
汽车用1452吧。上位机开源的话,跟lz玩玩。

楼主:
小试牛刀  11段EQ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试牛刀  11段EQ

建议EQ,压缩器这些功能要加入bypass选项

网友:
这个不错。 顶起来。

网友F:
这个不错,一直在关注,但是没仔细研究过,建议直接上1452,玩就玩高级些的,要是能有BB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一直在关注,但是没仔细研究过,建议直接上1452,玩就玩高级些的,要是能有BBE就好了。 ...

BBE  ADI没有算法,当然一些算法没办法应用到ADAU1701或者1401A上,这些已经就比较低端的了
SHRAC更高端,资源算法更强劲

网友:
ADAU1701好像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替代的是ADAU1704

网友:
balckfin感觉已经没戏了,ADI都不支持gcc了

网友A:
参考的项目档如下. 使用Sigma Studio 3.16创建.
主要有:
Analog /I2S Input选择
带等响度控制的Master Volume
High Pass Filter
Low Pass Filter
11 Band GEQ
动态低音提升
压缩器
用于移除压缩器产生的极低频率的High Pass Filter
Mute 控制
2-Way电子分频/全频输出.

网友G:
貌似像adau1451/adau1452这些是不带flash的,楼主要给他另外挂个mcu?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像adau1451/adau1452这些是不带flash的,楼主要给他另外挂个mcu?

有self-boot模式,外挂FLASH在DSP上可以在DSP复位后自行引导初始化DSP。
DSP的GPIO可以做encoder,button,VR输入,LED输出。其他的驱动LCD,加入什么FFT之类的只能MCU做。

网友:
这个有兴趣啊,找个相对性价比高的芯片来做吧

网友H:
可以处理Dolby At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的项目档如下. 使用Sigma Studio 3.16创建.
主要有:
Analog /I2S Input选择

高手啊- -

一起搞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处理Dolby Atmos吗?

一是杜比需要许可的库才行的
二是芯片太低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

一起搞起啊

搞啊.
我会的:
SCH,Layout,侧重Audio部分.
ADAU1701只会一点点.
MCU不会.
上位机不会.

要开案的话,先定义需求,再展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有个警车喊话器,需要用到效果好的啸叫抑制模块.
市场上能找到的模块,实际测试下来都不太满意,
也 ...

ADI有个移频的算法,据说是可以做抑啸的,具体没有测试过

网友I:
楼主, https://oshwhub.com/ 到这里开源,我们补贴你的研发成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啊.
我会的:
SCH,Layout,侧重Audio部分.

单片机没问题的
上位机考虑QT-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https://oshwhub.com/ 到这里开源,我们补贴你的研发成本哈。

老贺都来了啊,
打算是JLCEDA,打板、贴片一条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过1787。
公司有AudioPrecision多数音频参数都可以测试

加进来,到时候测试参数找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贺都来了啊,
打算是JLCEDA,打板、贴片一条龙,

元器件费用(全部的,不仅仅是嘉立创的),PCB费用,SMT费用到时记得找我们报销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以处理Dolby Atmos吗?

只有Sharc系列(adsp-2157x,adsp-2158x,sc-58x)的dsp才支持Dolby Atmos,当然也包括支持DTS-X。Sharc的开发就不是在sigma studio了,不是图形界面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Sharc系列(adsp-2157x,adsp-2158x,sc-58x)的dsp才支持Dolby Atmos,当然也包括支持DTS-X。Sharc ...

SHARC仿真器太贵了,不然真想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SHARC仿真器太贵了,不然真想玩玩

我买过两种,简易版的,应该是叫ice-1000,150美金,个人买的话是有点小贵。以前做过个支持dolby atmos/dts-x的soundbar方案,用了两颗adsp-21584,一颗用来解码,一颗用来做eq。

网友:
回声消除搞得定么?我很感兴趣

网友J:
简单的移频1701/1401就能搞定,抑制啸叫效果也还凑合。1452能做回声消除,也有混响模块,不过我觉得就是一个演示效果,个人K歌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过两种,简易版的,应该是叫ice-1000,150美金,个人买的话是有点小贵。以前做过个支持dolby atmos/d ...

借来玩玩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单的移频1701/1401就能搞定,抑制啸叫效果也还凑合。1452能做回声消除,也有混响模块,不过我觉得就是一 ...

没这方面经验,移频功能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网友K:
用ADAU145x搞过音响设备,还把下载器的EEPROM给dump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ADAU145x搞过音响设备,还把下载器的EEPROM给dump出来了

你在意思是可以自己做仿真器嘛

来,1452搞起吗,你们的音响后端接D类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意思是可以自己做仿真器嘛

难道你都是直接买ADI的USBi仿真器吗?100USD,你也舍得.
用30RMB的CY7C68013开发板然后运行Sigma Studio安装目录下的ADI_USBi.spt脚本即可临时变为USBi.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意思是可以自己做仿真器嘛

是的,用D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都是直接买ADI的USBi仿真器吗?100USD,你也舍得.
用30RMB的CY7C68013开发板然后运行Sigma Studio安 ...

买的168吧好像是

晚点我看看,能省则省

楼主:
用的什么型号,搞了多大功率

1452+D类功放也是可以考虑,这个功能更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都是直接买ADI的USBi仿真器吗?100USD,你也舍得.
用30RMB的CY7C68013开发板然后运行Sigma Studio安 ...

ADI_USBi.spt这个文件是烧进EEPROM里面的吗,使用的是哪两个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I_USBi.spt这个文件是烧进EEPROM里面的吗,使用的是哪两个IO?

仍用SCL,SDA这两个IO。脚本用cypress的官方tool运行即可。每次USBi断电之后都要运行一次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仍用SCL,SDA这两个IO。脚本用cypress的官方tool运行即可。每次USBi断电之后都要运行一次脚本

找到一个开源

https://github.com/freeDSP/SigmaLink-USBi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型号,搞了多大功率

1452+D类功放也是可以考虑,这个功能更强劲 ...

D忘记什么型号了,选145x可以外扩RAM,建议选这个做方案,功能强大。

网友(2021-04-19):
非常感兴趣  之前 用的ST系列的DSP

网友(2021-05-30):
这个项目好,持续关注。个人HIFI来给自己的汽车进行改装。

网友:
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我可以提供usbi调试。

网友L(2021-10-30):
楼主是太监啊,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太监啊,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一直叫他立项开需求,结果啥都没有,USBi都没有,能想象这样就可以开发一个案子?看到3-4月的时间我就有疑问了。结果证实了只是纸上谈兵或口嗨而已,早就放弃了吧?难得你还追进度?还不如用Arduino的sigma DSP库学习。有问题请另开贴讨论,尽量避免这种是否太监等无意义的讨论,直奔主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一直叫他立项开需求,结果啥都没有,USBi都没有,能想象这样就可以开发一个案子?看到3-4月的时间我就有 ...

我可以免费提供USBi测试。  很早以前(2010年的时候)写过VC上位机程序, 加MCU USB HID,  现在很久没做这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可以免费提供USBi测试。  很早以前(2010年的时候)写过VC上位机程序, 加MCU USB HID,  现在很久没做 ...

这么说吧:我可以完成HW设计,DSP内部功能设计,DSP的调试。唯独上位机的GUI及MCU无法做到,业内多数是用uart进行控制,不过我准备改用ADI的Arduino库跑一个试看看。目前在做T12,近期没空做这东西。

网友N:
我做的挂在咸鱼上,下一步增加MCU和LCD、旋转编码器进行EQ等操作。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45&forceFlush=1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我做的挂在咸鱼上,下一步增加MCU和LCD、旋转编码器进行EQ等操作。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 ...

编码器,按键,VR这些用1701本身就可以完成。无需MCU,只有LCD需要MCU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按键,VR这些用1701本身就可以完成。无需MCU,只有LCD需要MCU控制

刚弄好LCD+MCU+双旋转编码器控制的DSP。LCD作为EQ调节界面和频谱显示。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143793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