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e16e22的io只能输出0.9v,从什么地方下手排查呢?

楼主(2020-09-16):
如题,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正常,但是有10个引脚输出的高电平不到3.3v,基本就在0.9,1.3v左右。其他使用的引脚正常,都能够到3.3
检查过肚子上的焊盘.有可能没有可靠焊接。除了这个外,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看看你是不是把vccio接1.2v上去了?另外直接量管脚试试。还有看看是不是写成inp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是不是把vccio接1.2v上去了?另外直接量管脚试试。还有看看是不是写成input了。 ...

谢谢,核对了所有的vccio,都是接的3.3,测量就是直接测的悬空的引脚。这些引脚全是输出,而且设置的输出都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核对了所有的vccio,都是接的3.3,测量就是直接测的悬空的引脚。这些引脚全是输出,而且设置的输出 ...

你输出0看看。有备用板子换一个试试。io有可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0看看。有备用板子换一个试试。io有可能坏。

输出0能够到地电平,就是高电平上不去。不行的话,一会儿只有换个芯片试试了。
如果io坏的话,应该也不会批量坏10来个io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0能够到地电平,就是高电平上不去。不行的话,一会儿只有换个芯片试试了。
如果io坏的话,应该也不会 ...

你再查查你pin是不是设的lvcmos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查查你pin是不是设的lvcmos33。

设置的是3.3lv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0看看。有备用板子换一个试试。io有可能坏。

传统美德,搞硬件的只焊了一个板子。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再焊一块吧

网友B:
EP4CE22 和EP4CE15不是PIN 2 PIN 的 当年吃过亏  查一下你设计是按照哪个参考去的

PS 还有一个   CLK 脚 只能输入  不能输出   你说的十个脚是不是 接到 CLK 脚上了

楼主:
经过替换芯片确认,是芯片问题。重新换个芯片上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4CE22 和EP4CE15不是PIN 2 PIN 的 当年吃过亏  查一下你设计是按照哪个参考去的

PS 还有一个   CLK 脚  ...

谢谢,这是以前验证过的电路,最终确认是芯片坏瓜了。

网友:
我前几天的ep4ce10 用着用着有一个管脚对地突然短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买的还是工业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