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享下电池包上防打火电路

楼主(2020-09-16):
我看论坛里面不少人对  BLDC VESC75  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电池包插入板子的时候  啪的一声  打火

就是电池给电解电容充电造成的打火

有没有好的电路推荐一下

网友:
串电感咯

网友:
预充电系统 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可以参考这种串一个电阻在前面预充电。

楼主:
那得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种串一个电阻在前面预充电。

这个不错  是不是前面带电阻
后面的接触部分不带电阻

网友B:
关注这个现象,板子会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这个现象,板子会打火

嗨    这个问题你也有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    这个问题你也有遇到?

遇到的。

七串电池组,用多种插头(包括XT30),都有打火现象。
曾想过串个电阻之类的电路,但还没做实验。

网友C:
有以下两种典型电路架构可以参考;不过我认为从插头上解决才是最省事的;

网友D:
逆变电源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好在不是经常插拔连接,每次连接都串一个大功率汽车灯泡,等灯灭了再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以下两种典型电路架构可以参考;不过我认为从插头上解决才是最省事的; ...

下面这个感觉可以   电流貌似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变电源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好在不是经常插拔连接,每次连接都串一个大功率汽车灯泡,等灯灭了再直接连接 ...

哦豁?没见过这样情况
有视频没

网友:
开关电源很多也发火

网友E:
热插拔IC,建议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插拔IC,建议了解下。

我搜搜看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下,48V  470uf电容有三个

网友:
学习学习防止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搜看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下,48V  470uf电容有三个

这种IC 都比较贵。要性价比自己搭。

网友F:
一个普通开关断路器就能搞定了,哪用那么麻烦?还有防短路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豁?没见过这样情况
有视频没

没有拍照视频,我的48V3000W逆变电源输入端的电容容量很大,接线的时候打火能把铜鼻子最初接触点烧个小坑,火花很大,怕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普通开关断路器就能搞定了,哪用那么麻烦?还有防短路功能

开关断路器?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断路器?上电路图看看

断路器还用啥电路啊,直接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