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和粤原点单片机的组合IDE[持续更新]

楼主(2020-09-16):
辉芒/粤原点单片机合并IDE,解决两家IDE的C编译器不能共存的问题。

制作:问星

注意:不要解压到中文名的文件夹内;如果原来有安装这两IDE,请先卸载,再运行绿化。避免出现各种怪问题!

第一次解压后请先运行”绿化.exe",会自动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和注册C编译器,完成前请不要操作电脑。

由于之前以文件方式共享,原贴已不能编辑更新地址,所以这次改为文件夹方式共享,确保以后更新后下载链接相同,可以不用编辑本贴,每次更新后以回帖方式贴上更新内容,下载地址仍然为下边下载链接。

持续更新网盘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6cVnGFmbh3bpjBAGLnt3Q
提取码:b1zl

楼主:
2020-09-16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2
    1.解决原来使用过粵原点的IDE后绿化注册不成功的问题.
    2.粵原点的IDE更新到2.1.6版
    3.其它细节优化.
注意:
辉芒/粤原点的IDE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个,不能同时运行.

当前IDE版本:
FMDIDE版本:V2.1.6
ORIGINIDE版本:V2.1.6

下载地址在1楼

网友A:
楼主,其实你就用辉芒微的开发工具,用粤原点的芯片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你就用辉芒微的开发工具,用粤原点的芯片也没问题。

但是是多数人不知道辉芒单片机和粤原点单片机各型号的对应关系.
还有就是这组合IDE还解决PIC的IDE调用PICC编译器的时候,如果安装了辉芒或粤原点的IDE,编译失败报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是多数人不知道辉芒单片机和粤原点单片机各型号的对应关系.
还有就是这组合IDE还解决PIC的IDE调用PIC ...

两家价格应该都差不多吧,自己开发,就选其中一家好了嘛。选型的时候问下卖家。
我现在用的你的工具,挺方便的,后来发现两个hex兼容,发货地址一样,就干脆都用辉芒微的了。

网友:
有没有两家的芯片替换表?

网友:
芯片是其中的一家做的,只是型号不同,产品手册除了生产厂不同和产品型号不同,其它都是一样的。

网友B(2020-10-24):
这个版本试了,还是会影响PIC的MPLAB X IDE的使用,(923) unknown suboption "pro"
make[2]: ***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14: build/default/production/ZBC5A-PIC10F200.p1] Error 1
make[1]: ***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1: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build-impl] Error 2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551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试了,还是会影响PIC的MPLAB X IDE的使用,(923) unknown suboption "pro"
make[2]: *** [nbprojec ...

我明天看看,引入的头文件是什么? htc.h还是pi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试了,还是会影响PIC的MPLAB X IDE的使用,(923) unknown suboption "pro"
make[2]: *** [nbprojec ...

1楼的链接已经添加了PIC编译修复安装包

楼主:
2020-10-25 PIC编译修复 V1.0.0.2
    修复因安装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而导致的PIC编译失败的问题.
    可解压到任意位置运行,自动寻找PICC编译器安装目录,并安装修复文件。

下载地址:1楼的网盘链接

网友:
试了下PIC编译修复 V1.0.0.2,还是一样的问题,PIC编译失败。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装的最新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0-10-25 PIC编译修复 V1.0.0.2
    修复因安装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而导致的PIC编译失败的问题.
    可解压 ...

试了下PIC编译修复 V1.0.0.2,还是一样的问题,PIC编译失败。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装的最新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PIC编译修复 V1.0.0.2,还是一样的问题,PIC编译失败。辉芒和粤原点的IDE装的最新版,不知道问题出 ...

引入的头文件是什么? htc.h pic.h 还是xc8.h?
建议引用“pic.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入的头文件是什么? htc.h pic.h 还是xc8.h?
建议引用“pic.h”.

引用的是“pi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的是“pic.h”

MPLAB X IDE里的PICC编译器路径有没有指定到辉芒粤原点IDE目录里的“data\bin\picc.exe”?
这修复包主要修复的是FMDIDE里边的PICC编译器,让它支持MPLAB调用来编译PIC的代码。
组合IDE建议重新运行下“绿化.EXE”.再运行PIC编译修复。
如果是官方版本,先安装官方IDE再运行PIC编译修复。

网友(2021-01-18):
这个编译提示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09-16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2
    1.解决原来使用过粵原点的IDE后绿化注册不成功的问题.
    2.粵 ...

我下载了您的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2.1.rar分析发现,IC本来就是完全兼容的,这俩IDE也是完全兼容的。也许您下次打包时可以硬链接一下,这样压缩包就会小掉10几兆
差异在于setting.bd,使用粤原点的setting.bd产品列表就是粤原点的,使用辉芒的产品列表就变成了辉芒的。但我尝试合并又不成功
贴张粤原点ORIGINIDE.exe软件的eXescope分析的对话框数据截图,就啥也不用说了:

网友C:
整理一个型号对照表就可以了,本来都是一个工厂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理一个型号对照表就可以了,本来都是一个工厂做的,

没错,所以我继续想辙了。直接将对应的型号连在一起好了,比如FT60F01X和MS80Fxx01是一样的,于是将setting.bd的FT60F01X改成FT60F01X-MS80Fxx01,保存,打开某个IDE发现型号选择对了,但是下拉框只有半截。eXescope找到对话框资源301和331,把下拉框宽度都改成100,保存,完美收工。
setting.bd暂时就只加了4项,其他对应的慢慢添加就好了。粤原点没有对应的触摸MCU就空着好了。然后改头文件,改ini文件,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所以我继续想辙了。直接将对应的型号连在一起好了,比如FT60F01X和MS80Fxx01是一样的,于是将setti ...

我也有相同的想法,只是还没验证,没时间整理型号对应表,主要是懒;

而且我觉得辉芒的IDE启动快一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所以我继续想辙了。直接将对应的型号连在一起好了,比如FT60F01X和MS80Fxx01是一样的,于是将setti ...

也不需要改软件,软件还是原厂下载的干净放心,
就整理一个文档,做一个对照表就可以了,随便用哪家mcu,随便用哪个编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所以我继续想辙了。直接将对应的型号连在一起好了,比如FT60F01X和MS80Fxx01是一样的,于是将setti ...

我这两个IDE切换的时候是动态替换这个文件。
头文件可以不用去慢慢改,只要把粤原点专有的配置文件复制过去就过去就行。
我这方法的改动最少,也可以不用去折腾他们之间对应的型号这些,也就不会有改头文件的过程中不小心搞出BUG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两个IDE切换的时候是动态替换这个文件。
头文件可以不用去慢慢改,只要把粤原点专有的配置文件复制过 ...

最近粤原点的买不到了,辉芒的还能买的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两个IDE切换的时候是动态替换这个文件。
头文件可以不用去慢慢改,只要把粤原点专有的配置文件复制过 ...

请教个问题,辉芒微的CPB保护和FSECPB保护有什么区别?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辉芒微的CPB保护和FSECPB保护有什么区别?
如图:

有点类似松翰的,就是全部禁止读,一个是某部分不让读

网友:
今天安装试了一下:
安装之前有安装粤原点的ORIGINIDE,且懒得删除
安装后FDMIDE和ORIGINIDE都能正常编译,但是用粤原点的v2.6烧录器烧粤原点的IC都是
Erase Options...OK
Erase Flash...Fail
然后我用回原来粤原点的ORIGINIDE还是能正常烧录IC正常跑。然后发现这个原版ORIGINIDE打开辉芒的工程编译和下载到粤原点的芯片都没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用回原来粤原点的ORIGINIDE可以兼容两者使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近粤原点的买不到了,辉芒的还能买的到吗?

这二家mcu  价格吸引力强大  坛友有用在工业上面吗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二家mcu  价格吸引力强大  坛友有用在工业上面吗  稳定性如何

没有用过。不确定

网友H(2021-02-19):
需要单独安装picc么?

网友:
Error : C Compiler in Lite Mode

提示这个,倒是貌似也编译出来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需要单独安装picc么?

好像是集成了picc的,你只要一运行,它就会自动安装了一个picc在电脑里,其实就是picc在编译你的代码

网友I: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辉芒IDE,准备用FT61F145-TRB, 请问哥们有好的购买渠道吗,能帮忙问问这20K 的采购量,不含税,大概多少钱吗

网友:
其实这两个IDE的PICC编译器是HiTech原版的编译器吗???
之前验证过MPLAB上的PICC,似乎CGPIC.exe这个文件的校验码是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没错,所以我继续想辙了。直接将对应的型号连在一起好了,比如FT60F01X和MS80Fxx01是一样的,于是将setti ...

大侠,请教一下,安装了FMD IDE v2.1.6 ,
有个License , 请问不填写这个,可以正常使用吗,这个是什么用的。
目前不填写,感觉也能正常编译,担心有坑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侠,请教一下,安装了FMD IDE v2.1.6 ,
有个License , 请问不填写这个,可以正常使用吗,这个是什么用 ...

LZ这个组合的做的很完善了,编译器只要双击Register.exe就是破解的,不注册是Lite版的,Lite版就是个废物。License不用管他

网友J:
今天上午我才知道这两家的芯片是一样的,开发工具只是图标不一样。芯片引脚都是一样的,辉芒的芯片更加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上午我才知道这两家的芯片是一样的,开发工具只是图标不一样。芯片引脚都是一样的,辉芒的芯片更加多一 ...

其他的还好多家,比如
PD81FXXXX
其实都是一样的,FMD 是母公司。

楼主(2021-06-04):
2021-06-04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2.0
    1.更新辉芒IDE到 V2.1.8版
    2.更新粤原点IDE到 V2.1.8版
    3.重新编写IDE启动代码
注意事项:
    1.解压并初始化之前,请先删除老版本所有文件
    2.初始化请运行"FSINIT.exe",可以多次重复初始化

下载地址:1楼网盘地址

网友K:
引用 楼主:
2021-06-04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2.0
    1.更新辉芒IDE到 V2.1.8版
    2.更新粤原点IDE到 V2.1.8版

这两家芯片现在严重缺货,芯片都买不到,不想用了都.

网友:
求辉芒/粤原单片机的联系方式

网友(2021-09-06):
一女办了两张身份证,嫁两个老公,为了骗彩礼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辉芒IDE,准备用FT61F145-TRB, 请问哥们有好的购买渠道吗,能帮忙问问这20K 的采购量, ...

需要辉芒微芯片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两家芯片现在严重缺货,芯片都买不到,不想用了都.

现在还有哪家的芯片不缺货,推荐一下。

网友(2022-08-13):
大佬,有最新的辉芒IDE下载么?谢谢

网友L:
去粤原点 下载吧,通用的http://www.origin-gd.com/download.php?CateId=2
辉芒3.06版本的    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gsjpv6hki1AVg9e_5jReQ
提取码:e01n

使用和之前的不同,可以看看粤原点的 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粤原点 下载吧,通用的http://www.origin-gd.com/download.php?CateId=2
辉芒3.06版本的    网盘
链接:h ...

谢谢,你提到的使用不同是指编译器的xuan 选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