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JLCEDA在PCB中放置一个单面的带孔焊盘?

楼主(2020-09-17):
如题,就像单面洞洞板的洞洞那样,希望只有底部能焊接,中间和顶部都不是金属化的。没有找到选项在哪里。

网友:
没用过JLCEDA,如果是其他软件:
单面板,直接放焊盘即可。
双面板:
1. 机械层放孔(焊盘孔),
2. 底层画圆(焊盘铜箔),
3. 阻焊层画圆(焊盘开窗)

网友:
设计单层PCB 立创EDA的铜箔层都是双数,不支持直接绘制单层PCB,你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绘制单层的目的:  方法1:  直接在单层(顶层或底层)进行布局布线,不要放置过孔。 如果你有使用含多层焊盘的封装,那么顶层底层都会有铜出现。此时你可以通过查找相似对象把全部的多层焊盘找出来,把金属化(镀铜)属性改为否。 在生成Gerber之后将不要的层文件删除(若你只需要底层,则需要删除Gerber_TopLayer.GTL、Gerber_TopPasteMaskLayer.GTP、Gerber_TopSilkLayer.GTO、Gerber_TopSolderMaskLayer.GTS),重新压缩为zip即可。 方法2:  在单面完成PCB设计,另外一面的焊盘不用做处理,生成Gerber。 用Gerber进行PCB下单时和板厂沟通好,做好备注只做单层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