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通过测试PCLK的频率来确定摄像头的像素?

楼主(2020-09-17):
一个STM32单片机+CMOS,DVP连接,像素未知,测得PCLK频率是65M左右,可否能通过这个频率来确定像素?

网友A:
65M按VGA时序是XGA的,1024*768 60Hz

但是通过PCLK是看不出来像素大小的,比如31.5M的时钟,分辨率有:
VESA 640x350@85 Hz (pixel clock 31.5 MHz)
VESA 640x400@85 Hz (pixel clock 31.5 MHz)
VGA 640x480@73 Hz (pixel clock 31.5 MHz)
VESA 640x480@75 Hz (pixel clock 31.5 MHz)

数据来源:tinyv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M按VGA时序是XGA的,1024*768 60Hz

但是通过PCLK是看不出来像素大小的,比如31.5M的时钟,分辨率有:

谢谢你的回答,因为这个摄像头标称是4百万高清 60帧,我比较郁闷这么高清的PCLK的频率这么低吗?是不是PCLK可以倍频。

网友:
大概率是数码插值的

网友:
cmos 的输出分辨率  一般都是自己IIC 去配置的吧,自己不可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M按VGA时序是XGA的,1024*768 60Hz

但是通过PCLK是看不出来像素大小的,比如31.5M的时钟,分辨率有:

或者说在已PCLKT和HSYNC的频率下可否算出SENSOR的真实像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在已PCLKT和HSYNC的频率下可否算出SENSOR的真实像素?

用Vsync的周期除以Hsync的周期可以知道Vtotal, 这个数离Vactive就不远了。
Vsync就是刷新率,PCLK/(Vsync * Vtotal)=Htotal,这个数离Hactive不远。

网友:
如果是BT601的传输的话,可以示波器直接量出他的分辨率。如是BT656,因为是用内同步的。所以量不到。
传输按YUV 422的话,一个CLK传一个像数素,假设分辨率1080P       1920*1080*30(帧)= 6220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因为这个摄像头标称是4百万高清 60帧,我比较郁闷这么高清的PCLK的频率这么低吗?是不是PC ...

那是最大,,还可以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