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RM本身有USB接口,你在设计产品时还会使用USB转串口芯片与电脑通信吗?

楼主(2020-09-17):
如果直接用USB与电脑通过HID等方式通信,节省了一粒IC。但我见到有些产品还是使用USB转串口方案。这是基于什么考量?

网友:
usb接外设?接了pc就没法接外设了,除非自己开发usb host驱动。

网友A:
电工不想折腾,省钱不是自己的,出问题背锅就有份

网友:
楼上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不想折腾,省钱不是自己的,出问题背锅就有份

这事不能让老板知道

网友B:
跑usb时钟需要很高,而且usb的各种中断非常多,有时候攻城狮为了省点事,继续串口。

网友C:
有时候USB-HID未必能完全替代串口,
USB-HID好像是每1mS才传输一次,交互式一问一答的话,就要2ms
串口假如设在115200的话,并且一问一答字节也不多的话,200us可以做一次一问一答交互.

网友:
串口开发难度低,又不会出错背锅,干嘛要自己给自己加戏

网友:
我是尽量用自带的USB。但是USB代码不好写,而且占用代码。
现在用的USB-HID只能满足部分产品,因为速率低。
用的CDC串口经常遇到安装驱动,所以用外接的串口340

网友:
可以硬件为USB连接,
软件操作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USB-HID未必能完全替代串口,
USB-HID好像是每1mS才传输一次,交互式一问一答的话,就要2ms
串口假如设 ...

只要经过usb就逃不过1ms的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经过usb就逃不过1ms的延迟

USB2.0是125US

网友:
串口通信,随便小工具一大堆,方便验证。
你搞个usb口,还要先准备驱动,然后找对应的通信工具,光是验证这个通道,就是一大堆问题……等你usb口通信彻底搞好,说不定人家用串口通信的整个系统代码都写好了。

网友:
有高速USB的单片机就贵很多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存在的应用场景只有:单片机要连接无串口的电脑、做一些简单的应用,而且这种应用应该不会是什么批量的产品,电脑周边能上批量的外设、都是大厂做的,小企业根本连汤都喝不到!所以甭纠结了,直接上USB转串口芯片吧!

网友:
串口开发调试简单多了

网友:
我这边用的STM32F072/042比较多
每个MCU都会有USB-Bootloader,方便后期升级FW
80%设备都会开放USB-HID,因为N年前单片机和PC的通讯就写好了。
但基本上都是简单的查询和配置,以及量产管理才采用USB。

因为USBHID不是对等通讯。

实际使用还是串口多,因为串口MCU可以主动发数据给PC

楼主:
现在USB转串口在windows下有免驱动协议,直接在ARM上实现USB转串口也是可以的,最怕的就是要在电脑上写驱动,系统一升级(如xp升级win10)驱动又得重新编译。这时厂家可能倒闭,但用户还在使用,这时就尴尬了。

楼主:
CDC驱动是不是windows自带?

网友:
串口本身对单片机没啥负载,尤其是dma收发

网友:
usb就不简单了,要中断,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CDC驱动是不是windows自带?

win10  是自带的

楼主:
能兼容CH340和PL2303?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兼容CH340和PL2303?

什么兼容  win10自带所有的 cdc驱动

网友E:
不会,usb转串口才2元,还稳定可靠。不需要自己去折腾。

网友:
用usb转串口芯片,因为成熟,不要因小失大,除非贵司花了大量精力在芯片内置usb上,证实其稳定性,不然随便一次现场售后花费超过省下芯片的钱。

网友:
时间成本和物料成本。
时间成本就不说了,电工不想折腾背锅。
物料成本就是,使用芯片的USB功能,一大堆库,flash估计要用大一级或两级型号的,价格就贵了。

网友:
必须用外置的。固件出问题就抓瞎,就凭这一点也不要省那个料钱。

网友F:
USB抗干扰不行,强电磁环境慎用。。

楼主:
如果那么差,设计个USB出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usb转串口才2元,还稳定可靠。不需要自己去折腾。

CH340 都不要2块,带隔离通讯稳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抗干扰不行,强电磁环境慎用。。

这才是关键问题。工业上尽量少用usb

网友:
如果觉得串口精贵,就用TCP开个端口,用telnet来连接,当串口用。USB基本不考虑,USB抗干扰能力太弱,不利于菜鸟们折腾,不利于老鸟们扑腾。我们的产品大多电磁环境恶劣。

网友:
usb对电工兼容性不好,换芯片麻烦。   串口随时开撸,简单好用

网友:
没想到你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USB相对比串口复杂多了。用现成的芯片可靠,简单。

USB协议为什么搞得这么复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usb时钟需要很高,而且usb的各种中断非常多,有时候攻城狮为了省点事,继续串口。 ...

就是份工作

网友:
USB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用好不容易,用带USB ARM的,本身可能也不是价格敏感,如果产品量不大,用USB转串口芯片比较快速。
感觉工业产品用上的ARM集成个USB转串口芯片比USB更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么差,设计个USB出来干嘛?

感觉也是,集成个USB转串口芯片用的更多

网友:
上位机开发人员USB通讯和驱动搞不定,而串口现成的,算不算个理由啊

楼主:
USB肯定不会是用来做长距离工业通信。从机也就与电脑连接的消费电子,用作主机的可能就是连接U盘,键盘等的消费电子。一次短痛克服了以后的产品就可以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