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上位机能够支持多任务吗?

楼主(2020-09-17):
两个独立的下位机,matlab都与它们进行不间断的通信。

如何在一个GUI界面同时显示两个下位机的实时状态?

目前就是冲突了,matlab处理不过来。

网友A:
matlab好像不支持多线程, 很久没用了matlab, 不知道新版本有没有支持
最简单的方法开两个matlab执行不同的串口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好像不支持多线程, 很久没用了matlab, 不知道新版本有没有支持
最简单的方法开两个matlab执行不同的 ...

我需要在同一个GUI界面上显示啊

网友:
通讯相比PC处理是慢速的,为什么需要多线程? 就像单片机可以同时处理很多路串口一样,你的主任务只需要不断的去读PC的串口缓存,进行数据协议解析就行了啊?

网友:
如果像楼上说的只是串口的话,那点点数据量现在的电脑还处理不过来啊?如果按115200bps的话一共才230400的数据量,

网友:
轮训也干的过来吧。
还有通信大法呢。自动打开三个exe.两个处理exe与一个显示exe用网络或者内存通信

网友:
MATLAB强大着呢

网友B:
matlab 原生不支持多线程的,不过支持并行计算。你可以用timer 中断,串口callback 等方式实现类似多线程的效果,
gui显示的时候matlab也不宜刷新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 原生不支持多线程的,不过支持并行计算。你可以用timer 中断,串口callback 等方式实现类似多线程的 ...

谢谢,matlab和java混合编程,matlab和C#混合编程,你觉得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atlab和java混合编程,matlab和C#混合编程,你觉得哪个好?

这些都太折腾了,换个labview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太折腾了,换个labview不香么

上位机需要matlab的计算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位机需要matlab的计算能力。

为何不把计算部分用matlab做成库呢,这样也可以少折腾一些,如果真玩,c#更合适,
找两个网上的例子看看,就可以试着动手了,实际运行效果也更接近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把计算部分用matlab做成库呢,这样也可以少折腾一些,如果真玩,c#更合适,
找两个网上的例子看看 ...

似乎最多的是matlab+java,而不是matlab+C#......

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