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的代码里为什么没用过 vo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0-09-17):
在多线程和中断中的变量需要加 volatile关键字来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该变量,每次都从内存地址读取而不是寄存器的备份,但是我阅读了ucOSiii的源码,发现里面没有用到这个关键字,比如像 OSIntNestingCtr 这种在中断中更新,用来记录中断嵌套层次的变量都没有使用 volatile关键字,这样的代码在开启优化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吗?uc是成熟的代码了,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这里是另有什么玄机我没发现码,有谁知道咋回事?

网友:
其实遇到全局变量就心虚地加上volatile,并不能造就稳定可靠的优质代码。而是一知半解、生搬硬套。
不光是ucos系列,emwin之类的;去看看其它开源代码,并没有到处可见volatile

网友:
OSIntNestingCtr要求先关中断,因而没有有并发的风险。

网友:
volatile关键字来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该变量,那就要理解是怎么优化的,什么样的优化是要避免的。首先对全局变量的加加减减这种修改,必然会载入修改然后回存,中间会有多个步骤,但整个流程全部都会在。这种情况多线程和中断同时操作也会出现问题,但这个不是volatile能解决的问题,必须用开关中断,spinlock,mutex这些机制来保证,或者采用原子指令或者CAS方式。
最常见的要使用volatile来避免非预期优化的情况比如:
某线程: while(a < 100) { do somthing;} ,而a本身有个初始值, 同时会被其他线程或者中断修改。此时没有volatile的话,编译器会认为这个a < 100的条件永远成立,而把这个优化变成死循环。

网友:
所以我从来都是优化等级为0.

网友:
volatle主要是强制每次现场读 不准想当然的用存货 它只针对某些场景,适用面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