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个版本的win10稳定?2019ltsc经常蓝屏还无法自己修复

楼主(2020-09-17):
刚刚就是安装了一个软件,重启后就挂了。

网友:
我也是2019LSTC,从来没遇见过蓝屏

楼主:
刚刚安装这个软件想抓包usb,安装完重启就出事了。Wireshark-win32-3.2.6.ex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355-1-1.html?_dsign=6c372e94

网友A:
你安装的是纯洁的2019LTSC吗?

楼主:
win10是什么事件触发他自动保存还原点?我没有手动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是纯洁的2019LTSC吗?

在这里下载,用大白菜PE安装的
http://www.itellyou.cn/

楼主:
安装映像是这个: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d17070a8.iso
共3.99G

网友B:
你64位系统装32位驱动必须死机啊。必须下载最新的64位版本才能正常使用。不要把以前win7的经验硬套,咖喱味这么重的系统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下载,用大白菜PE安装的
http://www.itellyou.cn/

PE安装有可能给系统加料了,用软碟通制作启动安装U盘啊,再不济直接解压到U盘,何必用啥PE

网友:
我从Win10企业版换到LTSC2019之后,每天都蓝屏。开机的时候直接蓝屏,待机唤醒的时候蓝屏,工作中突然蓝屏。Dell的笔记本,以前企业版正常,从没蓝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安装有可能给系统加料了,用软碟通制作启动安装U盘啊,再不济直接解压到U盘,何必用啥PE ...

直接解压,无法实现U盘启动。

网友C:
win10 任何版本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会蓝屏,摸不清原因,还是回到win7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64位系统装32位驱动必须死机啊。必须下载最新的64位版本才能正常使用。不要把以前win7的经验硬套,咖喱味 ...

听了你的建议我又下载了64位版本重新安装,结果又要重新还原一次 。不信邪的网友可以自己测试一下,下载地址如下,
https://2.na.dl.wireshark.org/win64/Wireshark-win64-3.2.6.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 任何版本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会蓝屏,摸不清原因,还是回到win7保险 ...

其实win10不应该蓝屏,应该告诉用户,这软件不能安装,或者提示安装失败。

网友:
一直用专业版保持更新,没出现过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建议我又下载了64位版本重新安装,结果又要重新还原一次 。不信邪的网友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

那你还是先把电脑驱动装一遍吧。我ltsc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出过任何小毛病。对了,装完之后屏蔽掉自动更新。我估计你肯定手贱更新系统了。断网安装最好。

楼主:
我公司那个电脑C盘不够,有没有办法把还原点放在其他盘?

网友D:
谁还用ltsc的,帮忙看下计算器的程序员模式,看有多少人会回个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还用ltsc的,帮忙看下计算器的程序员模式,看有多少人会回个操~~~~ ...

用哪个版本好?

网友:
USB的锅,反正我遇到过USB口插着FT232的时候如果碰到线了,就会蓝屏。别的情况下一次都没遇到。

网友:
驱动的问题。ltsc用了好几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一直用win10专业版,保持最新,现在是2004,从没蓝屏过

网友:
用的win10专业版,用了得有1年了吧,印象中好像没蓝过屏,win10还是非常稳定的

楼主:
蓝屏一般是USB引起的,包括之前的XP也是。

网友:
莫名蓝屏可能是隐性硬件故障

网友:
2019LTSC用了一年半了,没蓝屏过。曾经有一台电脑会莫名的蓝屏,最后用内存的完全检测,发现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目前长期用2016LTSB精简版,没有发生过蓝屏,用2019LTSC专业原版出现好几个电脑的蓝屏

网友:
2020h1 用的还行

网友:
哪个版本都好用,关键是你装完要把自动更新给关了,前两天微软更新一波推送,我好几个同事重装电脑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
我的系统也是win10  LTSC2019,很久没有蓝屏过
昨天读一个usb转串口的数据,不小心直接拔下了,就蓝屏了

网友:
儿子的电脑也是2019 LTSC ,下个软件都蓝屏,最后售后说是硬盘坏了,换了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