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现在碱性电池不光是漏液,一致性好像也有问题。

楼主(2020-09-17):
RT,今天发现家里血压计里的塑料环碱性电池漏液了,一共四节电池串联,全都是新电池,一起买来一起开包装一起塞进去的。
结果居然:
1. 1.48V完好
2. 0.68V漏液
3. 1.50V完好
4. 1.49V漏液
看来就算用一次性电池也应该避免多节串联使用。。

网友:
刚刚发现之前囤的金霸王有一节漏液了

网友A:
我推荐给大家电池是,劲量,但是海外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漏液的情况。
金霸王海外版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没用过1.5V的,9V就用过。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好几次了,冲牙器是放5号电池的,经常没用多久就没电了,打开一量,一节基本满电,另一个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给大家电池是,劲量,但是海外版,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漏液的情况。
金霸王海外版应该是可以的,但我 ...

海外版是怎么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好几次了,冲牙器是放5号电池的,经常没用多久就没电了,打开一量,一节基本满电,另一个没电了 ...

不知道这个没电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自身内部有漏电流还是什么鬼。。
全新的买来里面就有一个两个是颗雷的真是糟心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A:
我是从香港买回来的,但你也可以在淘宝上买,只作参考,可能有假,我只给你一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香港买回来的,但你也可以在淘宝上买,只作参考,可能有假,我只给你一个信息 ...

感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没电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自身内部有漏电流还是什么鬼。。
全新的买来里面就有一个两个是颗雷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碱性的有这种情况,锂电池也有这种情况,到目前用了2板耐时的锂电池也碰到2次这种情况。

等把手里电池用得差不多了试试可充电锂电池。

网友:
松下的一种铁壳壳的碳性电池,用遥控器非常好。不会漏液。实际上,碱性电池不适合遥控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