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哪种洗板水或哪种清洗方法,洗板后不发白不发粘?

楼主(2020-09-18):
小批量生产的电路板,直插件焊盘不清晰老是感觉不利索,手工毛刷清洗后由于毛刷重复刷洗,
溶解的焊剂会导致后面刷的板子发粘,挥发后电路板表面一层油状,粘手。有的干后还发白,一层白霜的感觉。

大家买到的一些电子产品线路板看着一干二净,没有任何痕迹,是怎么做到的?超声波?
也用过超声波,但是随着重复次数的变多,后期的清洗剂里面助焊剂浓度会越来越高,洗后也是不干净。
是方法不对还是清洗剂不行?换过几家清洗剂了,效果不是太明显。

网友A:
你家洗衣服是不是用祖传的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洗衣服是不是用祖传的水啊?

来个喷壶

网友B:
两遍酒精,不行就3遍……

网友C:
不要洗,越洗越脏。

网友:
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D:
我只试过用酒精洗完发白,淘宝上随便搜一款洗板水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试过用酒精洗完发白,淘宝上随便搜一款洗板水都可以呀。

小批量洗的话 ,除非洗十几二十张就倒掉换新洗板水,再洗。

不然洗多了洗板水里面溶解了大量的阻焊剂和松香,后面的板子越洗越污
洗完以后板子表层像刷了一遍油,粘手。放置一星期以后就变白了

楼主:
维修佬的也用过,估计当时买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洗,越洗越脏。

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遍酒精,不行就3遍……

酒精压根不行。一次几百块板子得洗多久

网友:
很快的,弄个大的容器,倒上几十瓶酒精板子全丢进去泡个把小时,然后再刷一下。再用新酒精冲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板子小的话,几百块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