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JT 集电极电流的计算

楼主(2020-09-18):
请问图中的第二问,为什么是除以2RL,是这里写错了,还是我弄错了,我理解应该是除以RL.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A:
正弦波,中点电平为(VCC-Vces)/2,IB最大变化幅值为(VCC-Vces)/2/RL/be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中点电平为(VCC-Vces)/2,IB最大变化幅值为(VCC-Vces)/2/RL/beta

谢谢指导,刚才又看了一下图解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最大输出功率的情况下,ic=2ICQ

楼主:
而icm=(Vcc-Vces)/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