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源示波器那个型号能测试交流电的谐波

楼主(2020-09-18):
请教一下国产示波器比如普源示波器那个型号能测试交流电的谐波,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主要在国产示波器里面选型

网友A:
论坛里过客良驹就是普源代理
你在淘宝上搜索他这个ID就能找到他的店,问他就行了

网友B:
示波器是测量波形的,测谐波是要功率分析仪,如横河WT210  WT310 ,牛顿PPA510,PPA1500 ,鸟牌S1,日置PW3335,PW3336 等

网友:
如果是是做电力电子方面 推荐电能质量分析仪 日系和美系 横河日置  fulk 国产周力功的也有。目前公司用的日置3197/3198

网友:
我有一台日置的,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过客良驹就是普源代理
你在淘宝上搜索他这个ID就能找到他的店,问他就行了 ...

谢谢提醒,已经咨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是测量波形的,测谐波是要功率分析仪,如横河WT210  WT310 ,牛顿PPA510,PPA1500 ,鸟牌S1,日置PW3 ...

谢谢,我查找一下相关仪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