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3D打印机的精度

楼主(2020-09-18):
(图片)

网友:
打了多久,全高和层高多少

网友A:
什么机器?多少钱?
什么材料?

我一直想给小孩买一台玩玩。

网友:
不错。我的打印机搞不了这么细的

网友:
这个效果还不错,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多少钱?
什么材料?

光固化不适合小孩子玩,耗材那味道,吸多了不知道会不会断子绝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多少钱?
什么材料?

3D 打印机打印时的粉尘  比PCB 还致癌,之前哪里看到说这个粉尘据说比肺泡还小 直接进入血液

网友C: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5.5寸夏普2K屏的机器,2000出头,有优惠1700左右可以到手。

楼主:
光固化的,现在便宜好多了,我这个是黑白屏,矩阵光源,线轨,6寸2K屏,最高 150高
分辨率0.05,打印精度0.1以内吧,还有形状,变形等不是单单一个精度可描述的,打印外壳手办啥足够好了。
光敏树脂的,有点毒性吧,处理要手套口罩,很多纸巾,很多酒精清洗,不建议小朋友玩这个的。光敏树脂不怎么便宜。

网友D:
光固化的,屏幕也算是耗材吧?一块屏幕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固化的,屏幕也算是耗材吧?一块屏幕能用多久?

黑白屏,不是彩屏,透光率大几倍,曝光时间短很多,默认1.5秒,1秒也行。官方说寿命2K小时以上吧,彩屏要几倍曝光时间,透光率低,寿命500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D 打印机打印时的粉尘  比PCB 还致癌,之前哪里看到说这个粉尘据说比肺泡还小 直接进入血液 ...

有具体测试数值么?

pla打印时的,用测pm2.5的设备测颗粒物浓度,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5.5寸夏普2K屏的机器,2000出头,有优惠1700左右可以到手。 ...

没搜到呢,有型号吗?

网友:
是机器的价格,打一个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5.5寸夏普2K屏的机器,2000出头,有优惠1700左右可以到手。 ...

购买链接告诉我,我评估一下。

使用的材料,加工的时候有毒吗?

我家新风机,有毒就完了。

网友:
耗材贵,其他没缺点

网友:
这个精度是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购买链接告诉我,我评估一下。

使用的材料,加工的时候有毒吗?

淘宝搜Anycubic Photon,去天猫官方旗舰店就是了。

光固化树脂打印时味道很大,打印完还要用95%酒精清洗,洗完还要再加强固化,全程需要戴口罩手套处理,真的不是合小孩子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Anycubic Photon,去天猫官方旗舰店就是了。

光固化树脂打印时味道很大,打印完还要用95%酒精清洗 ...

Anycubic Photon是光固化树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Anycubic Photon,去天猫官方旗舰店就是了。

光固化树脂打印时味道很大,打印完还要用95%酒精清洗 ...

这个排在第一位置的活动到手价减770元,1429元到手,有问题吗?

5.0fu致本段内容₴WNSMcfk6iZY₴打開τa0寳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VBvcDGR?sm=637f82 至瀏lan嘂..【ANYCUBIC 高精度LCD光固化 PHOTON 桌面级3D打印机准工业级大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nycubic Photon是光固化树脂?

Anycubic Photon是光固化打印机,用的耗材是光固化树脂。

虽然也有号称水洗低味的树脂,但实际上也是有味道和黏黏糊糊,需要戴口罩手套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在第一位置的活动到手价减770元,1429元到手,有问题吗?

5.0fu致本段内容₴WNSMcfk6iZY₴打開τa ...

可以考虑新的Photon Mono,黑白屏打印速度快很多,现在才差300而已。

我用的是这款5.5寸的Photon,买了2年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nycubic Photon是光固化打印机,用的耗材是光固化树脂。

虽然也有号称水洗低味的树脂,但实际上也是有 ...

看来只能放阳台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放阳台使用。

反正我是嫌光固化太麻烦,除非打非常精细的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用FDM为主。

下面是Photon打的0.3模数小齿轮,旁边对比的是M3螺丝,这种小东西只能用光固化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嫌光固化太麻烦,除非打非常精细的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用FDM为主。

下面是Photon打的0.3模数小 ...

这种塑料耐老化如何,比如小电子配件外壳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塑料耐老化如何,比如小电子配件外壳有没有问题呢?

普通光固化树脂特性类似亚克力,特性偏硬偏脆,不太适合打印外壳。

所以打印外壳我用的是易生eResin-PLA树脂,这种料有一定的韧性,特性接近ABS注塑,打印外壳完全没问题。

当然了,光固化的东西还是尽量避免太阳直射为好,紫外线会加速老化,发黄变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嫌光固化太麻烦,除非打非常精细的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用FDM为主。

下面是Photon打的0.3模数小 ...

哇塞,竟然可以打印有实用价值的齿轮!
为什么麻烦?

有适合儿童使用的FDM?

网友:
按淘寶價格一元一克光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竟然可以打印有实用价值的齿轮!

是的,这种非标小齿轮以前设计结构时都不敢想,有了光固化就不一样了,几小时就能打印一套出来验证,设计自由度大了很多。

像楼上那套外壳也是开注塑模前先打印出来验证安装配合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了生产力。

麻烦是对比FDM来说,主要是树脂的清理太麻烦,小东西FDM干不了才用光固化,实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哇塞,竟然可以打印有实用价值的齿轮!
为什么麻烦?

话说你的AMCNC04不就带3D打印功能,当时没留一台自己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的AMCNC04不就带3D打印功能,当时没留一台自己玩么?

04不适合小孩玩。它都机械运动对小孩有危险性。

网友:
我买的同款光固化,打印过一个线卡子,拿出去很有B格。现在没时间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白屏,不是彩屏,透光率大几倍,曝光时间短很多,默认1.5秒,1秒也行。官方说寿命2K小时以上吧,彩屏要 ...

谢谢解答,看来光固化机器已经可以入了。

网友F:
手机下单,便宜1000,买成1399。不知道是否值得。
买来玩玩。另外这种零件,如果做电子外壳,有表面处理方案吗?喷漆?

受到警告 36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普通光固化树脂特性类似亚克力,特性偏硬偏脆,不太适合打印外壳。

所以打印外壳我用的是易生eResin-PLA ...

你好 3d打印请教 方便加一下qq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3d打印请教 方便加一下qq吗  ****

有问题在论坛提问。

警告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具体测试数值么?

pla打印时的,用测pm2.5的设备测颗粒物浓度,没有明显变化 ...

PM2.5 吸入肺中  最多 尘肺。   这个是人工合成材料 吸入肺中 甚至进入血液  你觉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M2.5 吸入肺中  最多 尘肺。   这个是人工合成材料 吸入肺中 甚至进入血液  你觉得呢 ...

照你这么说,当然是更恐怖啊

只是,科学依据有吗,就算不是论文,哪怕这方面的网页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说,当然是更恐怖啊

只是,科学依据有吗,就算不是论文,哪怕这方面的网页也行 ...

搜索引擎里 搜索  很多很多 。 打印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是超细颗粒粉尘。  单独弄个 房间 除尘会好一些 ,打印过程尽量不要靠近

网友:
光固化吧,,,有点贵哈哈自己做的PLA的精度有点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下单,便宜1000,买成1399。不知道是否值得。
买来玩玩。另外这种零件,如果做电子外壳,有表面处理 ...

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能打大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手机下单,便宜1000,买成1399。不知道是否值得。
买来玩玩。另外这种零件,如果做电子外壳,有表面处理 ...

天猫链接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猫链接发一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ies=5919063:6536025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说,当然是更恐怖啊

只是,科学依据有吗,就算不是论文,哪怕这方面的网页也行 ...

我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我确实搜到了前面说的文章,不过都是同一篇互相转载来的,原始出处我没查到。

文中说这些灰尘:“直径通常不超过100纳米的超细粒子(UFP)”。有些地方还标明了打印PLA每分钟产生200亿粒子,其他材料是PLA的十倍。
100nm是什么水平?大概就是新冠病毒的尺寸。
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完全防护是很难的,少量的可以通风,大量的通风那岂不是外面都污染了?把打印机做成带罩子的只是聊胜于无。还是戴着N95口罩最稳妥

再有,肺这个器官对少量的损伤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3d打印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没听说3d打印从业人员普遍有这方面疾病的消息,我们这些业余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吧。
而且生成粒子的原因无非是热量,那么注塑、吸塑、吹塑、挤出工艺想必生成的粒子更多了

最后一点,我们知道ABS在高温下确实会会发出有轻微毒性的物质。
但至少PLA是无毒的并且是可降解的,100nm级别的颗粒在肺部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下降解更是相当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我确实搜到了前面说的文章,不过都是同一篇互相转载来的,原始出处我没查到。

文 ...

赞同你这个观点,理由如下:

1. 没有权威机构的测试数据来支持pla 3d打印时会产生有害气体这个观点;

2. 本人用pm2.5传感器实测pla 3d打印时颗粒物数据,没有明显波动(当然这也许就像楼上说的那样,直径太小的缘故,激光反射式根本测不出);

和健康相关的,小心一点总不会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希望更多大佬参与这个讨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手机下单,便宜1000,买成1399。不知道是否值得。
买来玩玩。另外这种零件,如果做电子外壳,有表面处理 ...

为什么你的订单是1399我的是1429这数字不会算了
找到了,还能领取一个满300减30的卷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的订单是1399我的是1429这数字不会算了
找到了,还能领取一个满300减30的卷 ...

购买了吗?一起玩玩。

网友:
现在不适合买小机器了,8.9寸2k黑白屏经济实惠,要好的4k屏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购买了吗?一起玩玩。

受不了上面古大师打印齿轮照片的诱惑,已经下单了,等待收货,虽然在这方面还是小白。期待一起玩玩,多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的订单是1399我的是1429这数字不会算了
找到了,还能领取一个满300减30的卷 ...

是买mono屏吧?

我怎么是1499 ?

300-30是图2吗? 下单的时候用不了,仍然是1499。

楼主:
发了一个图,带了这么多人入坑啊。要不要开各分板块一起交流一下啊?
分享一下模型啊,打印经验。设计外壳,打印手办,各种小玩具给小朋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嫌光固化太麻烦,除非打非常精细的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用FDM为主。

下面是Photon打的0.3模数小 ...

这个效果的确是很精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一个图,带了这么多人入坑啊。要不要开各分板块一起交流一下啊?
分享一下模型啊,打印经验 ...

要我有这台机器,才会有分论坛 :)

得等我解决上面的价格,为何你们便宜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5.5寸夏普2K屏的机器,2000出头,有优惠1700左右可以到手。 ...

目前最便宜是Anycubic的Photon Mono,6寸黑白屏,半个月前1349到手
打印速度比上一代Photon快多了,层固化时间最多2s
比大家少的50是bug价,跨店减免的。
后来天猫店关掉这个选项了

网友J:
前几天,京东下单了一台 photon ,咨询耗材是否有毒,他们家有个所谓植物基的树脂。回答模棱两可。不放心退货了。价格是1049送2kg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京东下单了一台 photon ,咨询耗材是否有毒,他们家有个所谓植物基的树脂。回答模棱两可。不放心退 ...

现在肯定买mono 2.5倍速度了。

网友A:
我不急用,超过1399我就不买。

就这么任性 :)

网友:
mono前几天最低价是1249,需要用券,京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买mono屏吧?

我怎么是1499 ?

昨天我也是找了一堆你截屏的卷,没用。是淘宝给的说是跨店可用的满300-30的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急用,超过1399我就不买。

就这么任性 :)

任性难道不是低于1399不买?

网友:
打算跟莫大一起任性,等1399以下收一台,大家多玩玩多交流,我也跟着学习

网友:
这个打印方式已经颠覆了我对3D打印机的认识了,这个难道是一点点从粘稠的树脂里拽出来的 ?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5.5寸夏普2K屏的机器,2000出头,有优惠1700左右可以到手。 ...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FDM的打印机?谢谢

本来有点种草光固化
看了一个视频,就解毒了,感觉确实挺麻烦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111518000838081258

网友:
为庆祝入坑Photon mono光固化3D打印机,创办此开源分论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211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有没有推荐的FDM的打印机?谢谢

本来有点种草光固化

我建立了分论坛,大家一起折腾,没有事情可以难倒我们。

网友:
刚入了一套,跟大家一起玩. 要问客服要1000元优惠券. 1399到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我确实搜到了前面说的文章,不过都是同一篇互相转载来的,原始出处我没查到。

文 ...

我就是3D打印从业人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FDM不能放在人呆的房间里打印,打的时间长就会嗓子痒咳嗽。不过这个并不像楼上说的那么恐怖,FDM本身原理很简单,就是把PLA加热到熔点,不太可能会产生粉尘。我觉得这种刺激呼吸道的成分是材料里面的颜色添加剂。我试过几种颜色,明显黑色最刺激,橙色就几乎没有。而且不同的牌子的材料,造成的刺激度也不一样。所以现在我打印都专门弄个房间关上门开窗打印。因为打印时间长,一般打完了也不会马上去收,过会进去就没任何味道了。另外现在材料也一直在改进,现在的材料比5年前的好很多了。以前一台机器就弄得整个房间都是味道,现在开6台也没什么味。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3D打印从业人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FDM不能放在人呆的房间里打印,打的时间长就会嗓子痒咳嗽。 ...

看来戴个N95进去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3D打印从业人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FDM不能放在人呆的房间里打印,打的时间长就会嗓子痒咳嗽。 ...

那叫VOC,挥发性有机物。

塑料是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加热后有些成分会降解,也有一些生产过程的残留物,这些低分子量有机物的沸点比较低,在高温下就变成气体跑出来了,这里面少量物质在空气中再凝结成塑料微粒漂浮在空气中是不奇怪的,所以无论是FDM还是光固化都要注意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戴个N95进去保险。

戴这个才是最保险的,5N11过滤微粒,6001CN过滤有机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3D打印从业人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FDM不能放在人呆的房间里打印,打的时间长就会嗓子痒咳嗽。 ...

多谢指教。那这么说我一直用原色(米白偏黄略透明的颜色)还是选对了?

网友:
精度取决于 屏幕分辨率 爆光时间与树脂也有一些关系。有些树脂水份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多少钱?
什么材料?

你家小孩多大了。。。我家小孩还太小 玩不了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你家小孩多大了。。。我家小孩还太小 玩不了这个

其实是我玩。

小孩提要求,我打印和画图。

然后慢慢的让小孩画点简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我玩。

小孩提要求,我打印和画图。

3d打印刚出来的时候 关注过, 那时候太贵了。现在孩子也太小,估计再过个3-4 年 等小学后段以后再说了,今年刚1年级。。

网友:
精度是真的棒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嫌光固化太麻烦,除非打非常精细的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用FDM为主。

下面是Photon打的0.3模数小 ...

大师好,可以推荐一个经济实用性的FDM打印机吗

网友(2022-03-23):
0.12的精度,0.08更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