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卡虚标,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鉴别?

楼主(2020-09-18):
有些卡实际使用流量1g,但是后台能显示10g
大家遇过这种坑人卡么?

如何快速识别一张流量卡是否坑人的虚标卡呢

网友:
看价格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的是去年买的啊,买的是6g每月只有4g多一点

网友A:
微信有小程序,可以查SIM上的那个一串数字,然后就出来了,我去找找

网友A:
给你一个二维码,自己查,用微信扫一下即可

网友:
点手动查询,输入SIM的20位那个数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二维码,自己查,用微信扫一下即可

这个支持所有手机卡么?
还是只可以查询部分手机卡?

网友:
流量卡流量查询 MAR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有小程序,可以查SIM上的那个一串数字,然后就出来了,我去找找

这是跳转到卖SIM卡商家自己做的小程序上。依然是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跳转到卖SIM卡商家自己做的小程序上。依然是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不是,这个是卖POS机的,对接移动数据,

网友:
无法显示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