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请问一下有没有 LM2576-5.0 的最佳替代品?

楼主(2020-09-18):
最近一款新产品上要用到 5V 给系统供电,以前做产品不需要考虑功耗和撒热,所以万年不变的一直 7805。

但现在这个新产品体积受到限制,不能贴数个 78M05 ,而且空间有限,必须要考虑散热,所以只能 DC/DC。

电源输入范围是 12 ~ 24 V,以前用过 LM2576,但现在这玩意儿假货满天飞,买正品比彩票中奖还困难。

所以有没有好的替代品?我们用量不大,一年几千片而已,所以需要注意的几点是:

1、品质稳定,价格适中;
2、供货稳定,不能周期太长;
3、不会受贸易战影响。

网上看了一看,很多推荐 MP8675,这款 IC 貌似非国产,当前的运输受限了没有?

网友A:
SY8303看看,体积小

网友B:
我看淘宝上很多套件是用国产芯龙的片
http://www.xlsemi.com/products.html

XL4015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303看看,体积小

谢谢兄弟的信息,我们还是要选那种带外部散热片的型号。

现在的新产品体积受到限制是相对于原先的铁皮柜产品来说的。

实际上还没有需要达到小家电那样很精巧的地步。

我们的产品在室外用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会达到 60 摄氏度,

所以有外部散热片的芯片可以直接焊在 PCB 上用风机进行整体散热。

网友:
电流多少

楼主:
大于或等于 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淘宝上很多套件是用国产芯龙的片
http://www.xlsemi.com/products.html

芯龙貌似以前有不少炸机的传说,但我没核实过。

网友:
3A就不要用2576系列了

网友C:
MP2403啊,LM2576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403啊,LM2576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MP 的貌似国内有断货传闻了,这消息真的假的啊?

网友:
TPS54系类,选一个电流大一点的,PCB铺铜面积大一点,然后不用散热器,60°环境妥妥的干活。外围器件选的好的话,可以硬刚80°了

网友D:
同意楼上,TPS54系列真的很耐操,只要输入电压不过压,往死里整都没事。

网友:
我原来用的也是LM2576  很明显是假的来着,一块多一个,标的40V,很多上到36V就不工作,没输出

现在全用xl2596 替换掉,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TPS54系列真的很耐操,只要输入电压不过压,往死里整都没事。

比较好奇 DC-DC怎么往死里整

网友:
RT7272B是一种高效率,电流模式同步降压型DC / DC转换器,可提供高达3A的输出电流在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4.5V至36V 。
3A , 36V , 500kHz的同步降压型转换器。输出电压12v, 8v,5v,3.3v,2.5v,1.2v,只要改变反馈分压电阻。
封装SOP8 带热焊盘

网友:
ao MP  的看一下, 不差钱就 上凌特 美信

网友:
芯龙吧  国产这列芯片质量 性价比都不错

网友E:
TPS54331啊,这个TI原厂也就是一块钱。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们的信息,因周末到家就病倒了,所以今天才回复。

对比了一下感觉 TPS54 系列果然是便宜量还足。

其它型号作为备选,先让采购调查一下行情再决定。

网友:
RY8310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S54331啊,这个TI原厂也就是一块钱。

输入范围有点小啊,最大才到28V

网友:
UTC有一个2576不错的,还便宜

网友:
正在用tps5430,正好符合要求,不过3a的话,那电感得选择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信息,我目前已经选用 TPS54331 了,这货不仅在市场上好找,价格还便宜。

原理图都画好了,在 20 楼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4860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信息,我目前已经选用 TPS54331 了,这货不仅在市场上好找,价格还便宜。

原理图都画好了, ...

恭喜你入坑

楼主:
啥意思?有大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有大坑?

24伏供电电源你用最高输入电压为28V的DCDC,曾经有个朋友不信这个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伏供电电源你用最高输入电压为28V的DCDC,曾经有个朋友不信这个邪,结果…… ...

谢谢提醒,之前我们电气搞错了,输入是最高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