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高斯拟合跟matlab差距过大!求解惑

楼主(2020-09-18):
入图所示,拟合效果好的是matlab中的fit函数。拟合效果差的是自己写的C。
自己写的C使用的对高斯函数两边进行ln。化成多项式。然后用最小二乘法解多项式超定方程的方法。如图所示。
拟合效果怎么差了那么多。C代码的中间数据用matlab写了一遍。是没有计算错误的。

网友:
好高级  好高级

网友:
觉得好高深,看不懂

网友A:
MATLAB不是能直接转C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不是能直接转C代码吗?

那个fit函数应该转不了吧。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模型还是不太准确。基线不是0。但是matlab在基线不是0的时候出的效果明显比我的好。调了取值的基线,效果就正常了。还是matlab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fit函数应该转不了吧。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模型还是不太准确。基线不是0。但是matlab在基线不是0的 ...

祝贺祝贺,调好了就好。有些还真是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