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框架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0-09-18):
这种框架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一般芯片的datasheet都会有:

网友:
我猜就是CAD

楼主:
CAD可以画这个?

网友:
这个图蛮简单的,很多工具都可以,那个习惯就用按个。

网友:
Visio肯定能画,,就是比较繁琐

网友:
mspaint也能画出来这效果。

网友:
同样好奇,听大伙怎么说

网友:
visio就可以

网友:
VISIO可以,但是你得有合适的库

网友:
任何PCB软件都能画 比如广告

网友:
windows自带画图软件就可以画

网友:
cad必须可以,要是我肯定首选CAD

网友:
可以画这个就多了,word和PPT都可以画,专业一点的CorelDRAW也可以而且很简单

楼主:
用VISIO画了一张

网友:
我用CDR画。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win自带的画图工具都可以

网友A:
mos管,二极管等,是有相应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二极管等,是有相应库吗?

有的

网友:
厉害了,,画的不比美国人差

网友B:
draw.io,免费开源,在线或者绿色客户端
但我不知道交叉线那个弯怎么画

网友:
画原理图的工具画这个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w.io,免费开源,在线或者绿色客户端
但我不知道交叉线那个弯怎么画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