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fpga开发板都把DDR3L当DDR3来用,这样难道没风险吗?

楼主(2020-09-18):
DDR3L是1.35V,DDR3是1.5V,很多开发板都是焊DDR3L的芯片,电源还是用1.5V,这样难道没风险吗?

网友:
低压内存是支持两种电压的

网友:
二楼已经说了,建议看下手册
一般1.35的可以用在1.5,反过来不行。

网友:
这样用没问题的。DDR3L本来就是向后支持1.5V的,建议去看看DDR3芯片手册

网友:
兼容只会向后兼容,新的兼容老的型号。应该是Backward compatible

网友:
其实大部分ddr3用1.35v也是没问题的。可以把你的ddr3内存条刷成ddr3l放在1.35的主板试试。

网友:
我的DDR3的服务器内存就插在DDR3L的插槽上使用着有时会告警

网友:
发热大,其他没什么